求教关于F20机身加固

楼主(2007-08-31):
我有架F20,泡沫高速机(时速接近100公里),后推式,想在安装前对机头和机身部位进行全面加固,不知各位高手有何招数,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全面包裹玻璃钢,直到以100KM时速可以直穿肉体而不发生形变为止!

其实全贴胶带或者纤维胶带,就够强度了,这样的飞机不能炸的,炸了就算不散,也变形的,也不好飞了,这就是泡沫机的致命伤,所以我的泡沫机一般就飞几圈就收藏了,要炸炸轻木,至少还原没问题,哈哈哈,
或者就收藏尸体

网友:
不炸机是很难的,加强撒子,多买两架备用

网友B:
把飞机装好,在家站在床上往地板上摔,
哪里摔裂了,就加固哪里,
然后买架新的新的按试验结果加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飞机装好,在家站在床上往地板上摔,
哪里摔裂了,就加固哪里,
然后买架新的新的按试验结果加固,

这就是那个什么破坏实验来着

网友:
真要加强的话可以用碳片、胶带。

不过建议机头雷达罩部分不要加强,而是照样子做几个备用,反正炸机首当其冲就是机头,如果万幸别的部分还好,那换一个头继续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面包裹玻璃钢,直到以100KM时速可以直穿肉体而不发生形变为止!

对,刷玻璃钢是个好办法,就是不知道怎么弄,需要什么材料,哪里有买?我上海的。除了玻璃钢还用碳纤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