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KY 无刷动力套装的困扰

楼主(2007-08-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0350是多少A的?这样看是电流小,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电池?电压多少?多少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50是多少A的?这样看是电流小,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电池?电压多少?多少C的?

0305的电调瞬间电流可以达到50A;  持续电流是25A。电池要问楼主了。

网友:
我的ESKY无刷套装也是这样,不过感觉挺好的,比有刷稳定可靠,适合悬停和航线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ESKY的原装电池,11.1V,1000MAH,10C的,另外两个电池也是ESKY的,11.1V,1000MAH,10C的,但是三个电池飞起来都一样的,感觉没有力,油门要推很高才能飞,而且尾不受控制,但是有刷的就不是这样的,郁闷 ...

可能是你的飞机没调好,我的直接换上去就好了,用有刷时油门在1/2多一些,用无刷时刚好在1/2,控左上方的旋钮在中点,右上方的旋钮在中点和左边第一点中间

网友:
呵呵,我的E016,换了新西达的(看帖子介绍买的),KV3050电机,30A,REPLUS电调,11T齿轮。蛮好的,比有刷稳多了!就是电机稍大,塑料件稍微修磨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左上方的旋钮在中点,

这个我都试过了,现在感觉就是动力不足,那个尾浆锁不定。

检查一下皮带在运转过程中有没有翻出来

网友:
如果你按照说明书上的方法调浆距的话是油门在1/2处浆句距为0,推过1/2才有正浆距,我不是按照他的调法,是按照油动直机的调法(稍微改动了一下),1/2油门处浆距为4度,这样就能飞起来了,因为刚接触电直,不知道调的方法对不对?另外,我的陀螺用锁尾模式也锁不住,刚起飞时可以,一推大点儿油门就尾部左转,油门收一点儿又没事了,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调的不对,谁能告诉我什么地方调的不对?

网友:
E016尾巴太小,所以需要高转速,按照上面的设定尾巴转速不够推力不足。
我猜的,不知道对不对!
我的E016开始也不行,转。我把螺距调小了一点,基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