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铝件到底是用什么床,什么方式加工出来的?

楼主(2007-08-31):
我目前是用这个材料加工产品的,由又对床子比较感兴趣,之前买了两台手扳床准备自己加工,可是都没有成功,实在搞不懂是怎么加工出来的,用的是什么床子,
请有做机加工的朋友帮忙看看.

网友:
浇注的?再加工

网友:
非常简单,标准的车床件。
普通车床,手板不行!要求带挂轮丝杠可以加工螺纹的车床
比如坛子里的2k4,西马特系列,250等等都可以。

网友:
这个铝件是干吗用的,有点像扳手头,又不是!

网友:
另外,你做的不就是车轮上的灯吗,学名叫“风火轮”。
问题太简单了都没人回答你了。

过程:1、车外圆2、车细颈、3、靠锥面4、钻孔+掏孔5、换刀车内螺纹6、切断(细颈部留余量切)7、工件掉头装夹8、钻孔+掏孔9、车内螺纹。
这东西数控车床来做的话很快。自己做几个还可以,做一百个烦死你。

网友:
不过说几句实在话,可能不好听:
1、这东西我用过,拧在车轮气门上。开起车来一圈光还会变色,确实挺漂亮。但在小偷的眼里也挺漂亮,尤其是有人走过车轮,光线变化的时候。
2、影响车轮的动平衡。车轮动平衡配重块看到过吧,最小的有几克的。
这东西+3节电池+电路+LED+灯罩可不轻啊。
3、白天........太长了......

楼主:
六楼的朋友,我这个是用铝做的,你说的那个应该是铜的,我这个全部装好只有8克,感光的,白天不亮的.不过光线变化发光的现像是有的,所以我正在考虑能不能加防盗功能

网友:
这个仪表车不能加工吗?

楼主:
我目前是找浙江人加工的,做好加表面喷砂,价格是0.58元/个,大家觉得价格怎么样,一次是做3000-5000个,长期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楼的朋友,我这个是用铝做的,你说的那个应该是铜的,我这个全部装好只有8克,感光的,白天不亮的.不过光线变化发光的现像是有的,所以我正在考虑能不能加防盗功能

 我搞CNC呢。您说我能否分清铜铝?我买了20个就是因为太重了才送人了。

其实外壳并不重,重的是那三个电池。太长了也是因为电池。
别说8克,就是2克,也影响汽车轮胎的配重。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否则就不需要配重块了。
不过低速用用还可以。比如自行车,摩托车等等。
建议你搞一个DC-DC升压电路,只用一节电池。

楼主:
 照你这么说的话,目前市场上大部份都是铜的,比我这个要重一倍都不止,那就没人买了,我还倒高兴了,现在淘宝只有我的产品是用铝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