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DX帮忙出出主意,关于450重心问题

楼主(2007-08-31):
我的450,换了飞越的钛侧板。
设备是15C2200MAH电池、FUTABA146IP接收、好盈30A电调(加了铝散热片)加好盈外置UBEC、国王的45R32电机、401+9650(已剪线)、65MG*3
目前的设备安装位置是:
15C2200MAH电池:电池板上
FUTABA146IP接收:飞机肚子里(主轴后)
好盈30A电调加好盈外置UBEC:分别在两侧(主轴前)
其他的都是标准位置,9650安装在紧靠尾管座的位置。

现在的全机重心落在了主轴后方约5MM的地方,电调位置不想放到电池下面,散热最关键啊
曾经试过把9650拆下放到机头,重心刚好在主轴处 ,郁闷啊
靠移动电池位置来平衡的话,会导致不能装头罩。。。。。。。。。。。

难道要在机头加配重????

网友A:
1. 电调还可再往前1.5cm
2. 换成3500mah 10C 3S1P的大容量重电池
3. 换成重量较大的头罩
4. 电池放在底板并尽量前置,以头罩能戴上为最前
5. 电池上加电量显示器,以增加其重量
6. 水平和垂直尾翼换成更轻的碳纤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电调还可再往前1.5cm
2. 换成3500mah 10C 3S1P的大容量重电池
3. 换成重量较大的头罩
4. 电池放在底板并尽量前置,以头罩能戴上为最前
5. 电池上加电量显示器,以增加其重量
6. 水平和垂直尾翼换成更轻 ...

1、可行
2、投入太大,并造成原来的电池无用,不可行
3、可行,但不好找
4、不利于3D动作,暂不考虑
5、可行,要发声的那种
6、钛的和碳的重量相差不大,难道要都拆掉???

网友:
水平和垂直尾翼换成更轻的碳纤材质

看图上
LZ装的是飞越的钛水平和垂尾

网友:
头罩内侧前部填橡皮泥,肯定可以
但属于LZ说的:需要配重了

网友B:
可把401z装前面底板上啊,我们这里好多高手就这样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把401z装前面底板上啊,我们这里好多高手就这样装的

可以参考
但问题是已经剪短401的连线了,换线实在麻烦,而且装前面有点担心401的安全啊,还是现在的位置最合适401呀

网友:
在头罩前方内部粘一块口香糖

网友:
电池放前面的下面,接受放前面的上面,电调风扇下面,再检查平衡,在主轴这里了

网友:
同意12楼的建议。

网友:
先别说重心的问题吧,电调换换吧。30A小了。

网友:
这个重心是怎么测量出来的?

网友:
用塑料尾波箱,
用波纤或者碳纤尾翼.
用原厂的塑料十字盘导板.
电调放前面,用40A电调.(几乎不发热)

网友:
把电调前面就OK了,重心才是关键,散热问题只要不是一块电池一块电池连着飞问题不大

楼主:
呵呵,现在已经把电调放到前面去了,重心问题解决了
30A的电调等用得不行了再换40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