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SKY-004的起落架折断,如向修复?谢谢!

楼主(2007-08-31):
求助:ESKY-004的起落架折断,如向修复?脚架的竖杆玻胶水粘住,如何取出更换?谢谢!

网友A:
直接拿502搞定

网友B:
用钳子捏2下试试

网友C:
自己做个铝的!或者拆个晾衣架!

网友D:
004的脚架的确太弱了

网友E:
我是这样改的,希望可以帮你参考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pid2315385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啦,我已经想到解决的办法了!

网友F:
开水烫,502受热就好拔了

网友G:
原帖由
jzcwf
于 2007-9-3 10:57 发表
开水烫,502受热就好拔了
死猪不怕开水烫,到底有人试过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