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楼主(2007-08-31):
我玩的是干
电池
的电车,我能不能用锂电池代替!
干电池7.2v 1100ma 锂电池7.4v 2200ma 谢谢!

网友A:
可以啊,而且玩的时间可以延长啊

楼主:
但是我一插进去,接口上就冒火花哦!

网友B:
冒火花不代表什么吧,启动电流大?开着机放进电池都应该会冒火花吧~
1.5V干电池也可以弄出火花来嘛~,只要电压合适,应该没问题。
你插好了再开应该就没有火花了,有条件的话万用表测试下使用时的参数咯,电压,电流一样,应该没问题。

网友C:
7.4的锂电充满后可8.4了
原来的是7.2的镍氢电池组吗 ?

网友B:
额……我好象忘记考虑充满状态了~~楼上说的有道理~

楼主:
嗯!譵!◎原来的是7.2的镍氢电池组!
充满后是8.4v 这様会有问题吗?那还能不能用啊? 求救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