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电池和电调的布置

楼主(2007-08-31):
亚托450se就三大件:接收、电池和电调。说明书后面有几种布置方法,大家看看我这样行不行。

楼主:
电调放在后机身,通过大齿的叶片吹风散热。

楼主:
接收再上电池在下有利于降低重心,对菜鸟来说就是稳定性高一点。

楼主:
这样电源线就在机身下对接。

网友:
其实那个大齿轮的"风扇"没有几个风的,还不如放外面让大降来凉快

网友:
电池与电调的插头最好一个公头,一个母头,这样避免插错而烧了电调

网友:
可以,我就是这样放的,平衡是最好的

网友:
东西放的位置不错,但是走线太乱,还需要花点心思

楼主:
先确定好设备的位置再确定如何走线,不然就会出现不够长或者走不过去的问题。
不过走线要走好还真是很伤脑筋的事。

网友:
电池放底下,突出这么一大块,头罩的安装不会受影响吧?

楼主:
450的罩前面是向前突出的啊,没有影响的。

网友A:
感觉很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很乱啊

那是因为线还没走好,主要只是说明三大件怎么放。

网友B:
电调放当中,散热不如侧面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放当中,散热不如侧面好

差不多,有主齿吹风。

网友:
电池放下面,稳定有余、机动不足。

楼主:
俺正练对尾悬停,昨天首飞,还是稳定的好

网友:
才对尾啊 加油!

网友C:
插接电池方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接电池方便么?

最近改在了侧面接电池线,方便多了。

网友:
感觉这样用起来不错。本来走线都是套了黑色的热缩管的,但是舵机维修很麻烦,所以干脆不要了。只是固定的地方套了个热缩管,怕尼龙带伤到舵机和电调线。因为电池都是25C的,所以不放机头罩正好平衡。反正我从来也不用机头罩,换电池麻烦。

网友:
赶快把401放到下面去,忠告!!!

网友:
用蛇皮管来固定舵机线是最漂亮的。

网友:
比较喜欢传统的放法

电池在上,电调在下,接收在底板上

网友:
我的电池在上,电调在下,接收在底板上

网友:
你们的电调在下,都不会电调保护吗?有没有用35X的,我觉得发热量太大了。经常会电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