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机子尾巴震动问题

楼主(2007-08-31):
我的GL450B经过仔细调整后,发现尾巴最后还是还是存在轻微的高频震动,这点轻微的高频震动怎么调也消除不了,请问下大家的450尾巴是否存在轻微的高频震动??? 另外,调尾巴震动时发现,尾浆拧的太紧的话会引起尾巴剧烈的高频震动。。。

网友A:
查查尾管的固定,或者是换一根金属的

网友B:
震动的因素很多
皮带和尾轴是两个比较常见的原因
机体震动本身带动尾部震动的情况也不少见
所以,飞行之前要保证3轴绝对直,大将切实做好平衡
一般情况下震动可消除

网友C:
尾桨的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D:
尾桨拧得太紧肯定会震动,因为甩不开,不能处于自然平衡的状态,所以会震。

楼主:
我做震动调整是在悬翼头拆除的情况下调整的(只剩主轴),这样可以排除来自机身的震动,而且当油门最大时,由于没有负载,尾浆在
最高
速度下旋转,这样调整更有利于发现细小的震动。 我问的是 大家的机子调整好后,尾巴存不存在轻微的高频震动??? 就是手放在尾巴部分会不会感受到一点高频震动??难道大家的450调整好了尾巴一点震动都没有的??如果大家的机子手放到尾巴上感受不到一点震动,那我还得在调整啊

网友D:
LZ这样太吹毛求疵了吧,即使是做过动平衡也会有手感的啊,何况是用皮带带动的自由桨叶呢,不影响飞行就没问题了。

网友E:
轻微的肯定有!如果告诉你说一点震动都没有的话那是假的,起码电机的运转以及齿轮的摩擦都会产生轻微震动的!

网友F:
其实只要飞机离地了看天线管不会抖动就没问题,看脚架管也行.

网友G:
尾轴弯了吧

网友H:
今天下午把450SE飞到眼前仔细观察,发现距离垂尾尖有振幅在1mm左右的高频震动,频率之高导致垂尾尖基本看不到,整个是团虚影儿。
JJ调的再好震动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