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改130电机上哪买啊?

楼主(2007-08-31):
只要是7.4V的就行么?

网友:
淘宝上多的是卖家。

网友A:
我的V4上桨转速慢除了双桨的问题,还可能是那里问题?

机子没怎么重摔,突然自转,仔细看原来上桨转速明显降低,还有点双桨。不过以前也双桨但飞起来是没问题的,现在飞不起来了,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没怎么重摔,突然自转,仔细看原来上桨转速明显降低,还有点双桨。不过以前也双桨但飞起来是没问题的,现在飞不起来了,什么原因?

A齿磨损?A轴头松了?两个都检查一下...

网友:
谢谢,新机子磨损的可能性不大。把电机、齿盘都卸掉重新装一遍,恢复正常,可能是摔机次数多了,配合不好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平衡杆上的连杆长度不对,我调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