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烧过电调的么?进来坐下。

楼主(2007-08-31):
最近在想电调怎样才会烧,百思不得其解。我不是想把电调烧掉,是想知道电调在什么情况下会烧,加以避免。

如果是马达过载,电调会烧么?

假设20A的电调,最大也只能提供20A的电流,这时候马达可能需要25A的电流,但是电调不能给出这么大的电流,这时电流不足,马达的带载能力下降,转速也跟着下降,电流就不会超过电调的极限,电调怎么会烧呢?

请烧过的模友帮忙解答,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电调这样就是过负荷了,简易电调有没有限流保护,所以功率管就烧了。

网友:
我烧了至少2个有刷电调1个无刷电调.

2个有刷电调它就是自己傻乎乎的烧坏掉了, 电流应当是不超过 10A 时烧的.

有一只无刷电调是首次落水即烧掉. 有一半的FET穿了孔.

网友A:
20A的电调,最大也只允许提供20A的电流,当电机电流有 25A 时,电调也就有可能会过载而挂

楼主:
马达的电流应该和负载有关的,负载越重电流越大,但是电调只给马达提供有限的电流,我想马达就不会转那么快了,相应的负载也会降低,所以想不通电调在什么情况下会过载。

网友:
我的20A电调在测电流时坏的,当时我是慢慢推油门,电流表慢吞吞地升到9A就自停了,反复了2-3次,以后电机就不能转,只是在震动。每次通电,电调都能发出以前声音,就是不能转。不知那里出问题?

网友:
       我玩船模56年,买过、DIY电调共6只,至今未烧过。看了LZ的帖子后想将我的分析和经验与大家探讨一下。
       以下是我的愚见,定有不妥和错误之处,还望模友们给予指正!

如果是马达过载,电调会烧么?

       答案是肯定的!且不光会烧电调,甚至马达、电池也会烧!

假设20A的电调,最大也只能提供20A的电流,这时候马达可能需要25A的电流,但是电调不能给出这么大的电流,这时电流不足,马达的带载能力下降,转速也跟着下降,电流就不会超过电调的极限,电调怎么会烧呢?

       要回答这个比较复杂问题得作详细的分析:

1假设20A的电调,最大也只能提供20A的电流,这时候马达可能需要25A的电流,但是电调不能给出这么大的电流……按您的假设,这个能提供20A的电流的电调它已工作于满负荷及过载状态下了,电调里的FET(场效应管)由于功耗将产生很大的热量,若没将这热量及快地速度予以散发,那么由于热量的积累达到FET的极限值时也就难免损坏了——热击穿。接着,由于是热击穿形成的通路,其通路电阻值并不为“0”,故损坏的管子的温度会在原温度的基础上继续产生热量而升高……这时损坏的部位(零件)将会扩大,直至整个电调报废。

2、这时电流不足,马达的带载能力下降,转速也跟着下降,电流就不会超过电调的极限……
这个假设从表面来看是乎能成立。但是,首先得分析一下我们所使用的马达(指所有的用漆包线绕制的有刷、无刷马达),它可是个感(电感)性负载,这就使得:在电源电压一定时,马达的转速越高,马达产生的反电动势也越强,等效电阻增大,于是,电流就会降低。当负荷加重时,由于转速的下降、反电动势减弱,等效电阻减小,所以电流就会增加。电流的增加就必然导致电子元件的功耗和温度的增加。这时电流(应该是电调提供的电流)不足,马达的带载能力下降,转速也跟着下降 。单纯地看这一点分析是没错,但千万别忘了马达它是感性负载,其等效电阻值是随转速的高低而改变的!当等效电阻值降得很低、电源电压不变的情况下,那个用于驱动马达的电调不能给出这么大的电流,这不就出现过载吗?结果是:电调必烧无疑!

    最近在想电调怎样才会烧,百思不得其解。我不是想把电调烧掉,是想知道电调在什么情况下会烧,加以避免。

    上面分析了过载会烧电调,那么
“小布丁”(小布丁又见面啦!您还好吗?最近是不是在恶补电子技术?)和“老支青”说他们的电调都是在未过载的情况下烧毁的,这又为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头继续分析马达和电调的特性。

    个人的分析如下:

1、正是因为马达是感性器件,其瞬间产生的反电动势的极性与电源电压相反,且电压幅度是电源(电池)电压的几倍、几十倍,同时,也与马达的转速息息相关。这个反电动势会在马达的运转时产生,停转后消失,并且,是以脉冲串的形式相随出现。您可以观察一下有刷马达,马达里的整流子(又称换相器)和电刷间的电弧是不是转速越高越大(长)呀?

2、我们目前常使用的电调有:有刷用的PWM(脉宽调制)方式和无刷用的FM(频率调制)方式两种。这两种电调输出的电压、电流都是脉冲形式(有刷的电调在100%油门时不是脉冲形式了,这里将不予考虑)。当驱动器(电调)施加给一个感性负载的电压是脉冲时,在脉冲消失的瞬间,这个感性负载(马达)也会给驱动器施加一个反向的、更高的电压。这个反向的脉冲电压最终将加在FET(场效应管)上,并将FET管击穿……
    顺带提一下:我们在许许多多的直流控制电路中看到,凡遇继电器、电磁筏等电子元件,均会在它们的线圈引脚处安装一只与电源极性相反的续流二极管,目的就是消除反向的感生电压,防止将驱动管被击穿。在交流电路中则不采用续流二极管,往往采用阻容器件的网络以达到减弱和消除感生脉冲电压。

3、查阅FET的技术资料,您或许会这样认为:FET管里不是有保护(续流)二极管吗?怎么还会击穿?那么我就以常见的、易购IRF3205为例,请看其技术参数:http://www.dzjsw.com/cxyg/I/IRF3205.pdf(我不会贴图,只能给个链接)第2页表格中的VSD项及该项的(4)的Notes(注解):Pulse width(脉冲宽度或称周期)小于400微秒;duty cycle(占空比)小于2%。由此,你或许能想到些什么了吧!?这个(续流)二极管在电调电路中保护FET管的作用也就有限了;当马达产生的、连续不断的、高幅的反向脉冲电压迭加在FET管上、保护二极管由于过载烧毁后,FET管被反向电压击穿也就在所难免……

4、有刷电调里使用的大都是N-MOSFET(N沟道场效应管),无刷里则要用到P-MOSFET(P沟道场效应管)和N-MOSFET两种元件。虽然P型的有负温度特性(温度越高,输出电流越小,但也未必就能保全自身)。当其超出允许的工况范围后,那还有不烧之理?
    我们常见无刷电调里的N-MOSFET烧毁的数量比P-MOSFET多也就是这个原因。

5、有的成品电调标称的电流是根据元件参数标的.仍旧以IRF3205为例,110A输出电流是极限峰值,其长时间工作电流也不过几A而已,还得在散热良好的情况下,不然在输出电流大于10A的情况下很快也就过热损坏了.

    当上述的几个因数合在一起的时候,“小布丁”和“老支青”的电调在小电流(相对满负荷时)就被烧毁也就可以解释了——都是马达反向感生脉冲电压惹的祸!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个人的做法和建议:1、在电调与马达的连线上加扼流电感,电感可用废节能灯里的磁环绕制,双线并绕3~5圈即可。2、在马达的接线柱上焊接消火花电容,容量在0.01微法~0.047微法之间任选,有刷的焊接三只——正负接线柱间一只、正、负与电机壳个一只。无刷的除加三只电感外,还要加焊6只电容起消除感生电压的电容——相邻的两个相线个一个,共三只,各相线对马达外壳各一只,合计6只。只有将那可怕的反向脉冲电压挡在电调之外才能保全昂贵、脆弱的电调。

    以上是我的一点经验与看法,若对模友们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就甚感欣慰!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A的电调,最大也只允许提供20A的电流,当电机电流有 25A 时,电调也就有可能会过载而挂

网友:
我烧过3个无刷电调  第一个是刚玩模型的时候 喝多了焊反了T头 烧的 一次还没有用过的18A电调 去了几个没烧焦的管子能用 其他的都报废  第2  个是迷迷糊糊的把一个25A的电调接到了60#电直上烧的 只烧了两个管子 (已经自己修上了)第3个是实验自己绕的电机 结果浆配大了 17A电调超负荷烧的 呵呵 后来也修上了

网友:
胜过当年的十节课!

网友:
说到烧电调,俺也碰到过;去年按自己做了一个有刷的双向130级用来做油泵用的,手里的FET不够,就用882772**率三极管替代做样机,H桥和前端焊接好未接130-12240小电机就通电,结果,882772严重发热,而接上电机后就没有问题了;用IRF的P管和N管连接上以后也一样;晕.

网友:
一般电调,标称如果有20A,驱动20A的负载是没有问题的。厂家已经作了测试了,留有了余量。
有两种情况:1    在电调带散热器的情况下(模拟测试环境),20A输出,电调可以持续工作。
            2    在电调带散热器的情况下(模拟测试环境),20A输出,几分钟到电调热保护。

            在加了散热器的情况下,20A电调输出25A几秒十几秒没有问题的。其实在说明书里
            都有说明的。20A的电调,厂家会写到:最大工作25A,持续时间10S

                       至于在输出20A时,电流会小,我简单解释一下:电机工作久了,绕组发热,电机内阻变大了,电流当然要除了。

           电调我也烧过,就只把单机给烧了,其它都好。跟大家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感谢你给我们精细分析电调的烧坏过程与指导防范的方法.你的精神令我敬佩.!

网友:
就冲第10贴的回帖精神

赞.....
虽然我看不懂什么.

网友:
我昨天就烧了一个
不知道怎么搞的,一插电就烧了!
拆开看了下,是两个7809AV 烧了!
找不到替代的管子!
郁闷啊!
是HIMODEL !

网友:
我电调是进水烧掉的一个,另外一个是马达坏了,电流很大动力很小,吧新西达20A烧了。

楼主:
非常感谢#10的朋友,本来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全面仔细的讲解,看来坛子里还真是卧虎藏龙啊!

向 拜师学艺 敬礼。

建议开个新帖,让版主置顶。

网友(2007-10-09):
10的朋友 学习了

网友C:
10楼是个好兄弟!我的好盈老版25A的接电就烧了(电源没接反)。换了管子用了几次还可以。但前几天飞时,一接电就又烧了!奇怪奇怪奇怪!

网友D:
有我烧的厉害的吗? 电调着火 把飞机烧穿冒烟~ 在高空看到有巨大的烟雾,紧急降落 整个设备仓起火~~~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前辈!

网友F:
我烧好几个了,都是进水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