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5音频通道问题.........

楼主(2007-09-01):
软件安装全部OK后,jopp中正常,G3.5中通道乱跳....
声音高级设置界面

网友A:
G3.5中有没有选择菜单中的controlltr下的Select controlltr中的InterLink Joystick(G2)项,要勾了才受控制,才能在G3.5中的controlltr中的下面两项中去较准和进行通道设置。

网友B(2007-11-23):
我也在尝试用G35,但是还没有成功.郁闷中......

网友C:
就本人经验,除了映射的问题外,还要特别注意的是,计算机不能有任何其他音频程序或出声的玩艺在开启或运行,因为是音频调控方式,所以不能有干扰;2.不要开启两个以上的PPJOY或EMU应用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