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买尾电机你会选择那个?

楼主(2007-09-01):
4200?CN12?应该还有其他的吧,暂时我只知道这两种

刚入门,不懂,请各位给点建议

网友:
4200效果好 什么都不用改 18 -20
12 还要用桨 改位置……一大堆事  价格……50-70多吧
N30 碳刷电机 效果还可以 价格也不错 5-6
N30 银刷  不太耐磨 但是比较好买 3-6
6200 调节比较费劲 锁尾有争议
还有用130 ……180……改装的都有自己的特点看看吧!!
新手建议用 4200

楼主:
4200是在5i商城卖的吗?我买一过,轴太小,原来的铜齿用不上,但又找不到合适的齿,一直闲着

网友A:
ESKY的原装尾马达是最好用的,其他的不用试了,除非你有兴趣用CN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KY的原装尾马达是最好用的,其他的不用试了,除非你有兴趣用CN12

原装的锁尾效果是好,但价格也高

网友:
主要還是看 調中立點, 調得好 一個cn12 可飛一年多.
調不好, 3分鐘死掉一個

网友:
推荐4200,+降压措施(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