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悬停不困难

楼主(2007-09-01):
昨天下午修复了我的ESKY450,迫不及待的去试一下我的JJ,
这次吸取了之前炸机的教训,一个手指头控制油门不精确,以后都要改两手指控了(虽然不习惯有点别扭),嘿嘿,JJ稳稳的悬空了...

网友A:
我用兩根手指頭~~~
穩穩的裁在地上了
所以我現在都只用一根
就是這一根==>

网友B:
不要相信悬停就这么简单。

网友C:
那以后还不得用三根手指头

网友D:
30秒算不算可以以悬停

网友E:
悬完一块电池再来汇报吧

网友F:
我用5根手指加手掌!(像街机摇杆那样)

网友G:
原帖由
aiansahali
于 2007-9-1 12:37 发表
悬完一块电池再来汇报吧
正是。
但如果你找一块只能飞30秒的电池来,那也不算哦。

网友H:
要形成下意识反应必须多练。

网友I:
是不是指头越多控制的越精确??用3个指头再试下,如果结果是肯定的,我准备用4个指头试试!! 一个指头控制不好,只能说明你手上功夫没有到位,和用指头的多少无关!!

网友J:
呵呵,悬停还是用大拇指就可以了!

网友K:
用脚趾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