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齿轮

楼主(2007-09-01):
谁知道怎么把电机上的齿轮取下来(没有专用工具),大家给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你家没锤子 ,一锤下去不出来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家没锤子 ,一锤下去不出来找我

网友:
这个好办,齿轮下垫一个长些的卡子/钳子之类的东西顶着,上面直接用比轴小些的铁钉把轴打下去行了!我拆过很多次,没问题的!

网友:
快火攻!再拉

网友B:
齿轮下垫上钳子用锤子砸! 或放入开水煮了再敲,再不行入热油中炸了再敲!!! 再不行就....... 扔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齿轮下垫上钳子用锤子砸! 或放入开水煮了再敲,再不行入热油中炸了再敲!!! 再不行就....... 扔掉

  好注意

网友:
再买个没有上齿轮的

网友:
用镊子
    先把电机用虎钳夹住,注意要垫上布.把镊子的两脚放在齿轮与电机之间,用锤子轻轻敲镊子把就可以了.
不过要用强悍的镊子哦.不过要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