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大家的意见

楼主(2007-09-01):
我有一千米 大家说是买6ex好 还是天地飞的6a好
谢谢请说明具体原因
单选投票, 共有 24 人参与投票
75.00% (18)
25.00% (6)

网友A:
+点钱买T9好

要不迟早还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钱买T9好

要不迟早还得换

网友:
如果是固定翼6AOK如果是直机那就必须是6C,就距离而言天地飞6A并不比6EX差,况且国产设备售后这一块天地飞还是不错的,当然如果你要求距离远1000米,那就买72M的,肯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天地飞的6a
比较便宜,还比较稳定的!

网友(2007-11-10):
天8,厂家说是不到一千(差几块而已),听说与天9的功能相当,也是中文的。

网友:
还不如买rd6000的好

网友:
6ex就不用考虑了,淘汰的产品,国外基本上没人用
而6A功能又太单一

网友:
直接上 t9 吧

网友:
第一次买控,还是买个质量好稳定的把,FUTABA 6EX

网友(2008-08-08):
今天碰上挖坟的啦,到处都是投票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