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伞翼机设计

楼主(2007-09-01):
希望论坛的高手帮我设计一个伞翼机
手里现有资源
4通遥控带接受一部
9G舵机3个
20A电调一个
2212无刷电机一个 KV  1400
想做个比较大的伞翼机,
请高手帮我配浆及 伞翼设计图纸还有电池
做大点好,我用来做户外广告的
QQ  506257065

网友:
小蜂”10号遥控模型伞翼机

“小蜂”10号遥控模型伞翼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模协会
下面就XF—10的几何参数、结构特点、使用性能作一简要介绍,请参看XF—10号三面图。
XF—10型遥控伞翼机的总重为45公斤(含有效载荷20公斤);
伞翼面积9.5平方米,
翼型为6号伞翼见《伞翼机及其性能估算一书》(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
伞翼安装角18度;
翼展5.6米;
前缘长4.2米;
纵梁(龙骨)长3.7米;
水平尾翼翼展1.5米,翼面积0.75平方米;
垂直尾翼面积0.3平方米;
弦长0.5米;
起落架为6轮组合式或滑橇式弹射起飞;
发动机选用8.5马力,气缸容积100毫升的汽油机;
伞翼机的最大飞行速度50公里/小时(续航时间30分钟);
飞行最小转弯半径37米。
XF—10号伞翼机采用7通道PCM制式(肪冲数码调制方式)的遥控设备,既能方便快捷且精确地调试飞机的各可操纵部分,又能满足安全可靠的使用要求。该机的有效控制距离为1000米,在作必要的超远距离飞行时可采用乘车跟随操纵(因伞翼机飞行速度低)或是采取两名操纵手“接力”控制的办法(因伞翼机目标大而鲜明,飞行姿态平稳,容易实现接力操纵)。
这架伞翼机还具有独特的平移滑翔自由飞性能,具有极低的重心和伞翼的特性,不可能发生机体倾斜和波状飞行,也不会失速或俯仰(参看文中的升阻比曲线和极曲线图)。所以,只要不是机体结构本身的破坏,不遇到意外的恶劣气象,XF—10都能安全返回地面。
XF—10伞翼机在结构上突出的特点是牢固、安全、加工维护简便。它全部采用高强度铝合金做骨架;用高强度不透气的涂胶尼龙绸做翼面;由复合材料制成的高强度滑雪板作该机的滑橇。
试验证明这架伞翼机的抗冲击性、耐疲劳以及强度、刚度等方面的性能都很好,安全系数很高。组成全机的42根铝管,除发动机架的12要是焊成一体之外,其余30根全部由钢制螺栓连接,可以拆开,如果长期存放,只是一块布和一捆铝管,不占多少空间。另外考虑到外场试飞安装运输的方便,只需拆下伞翼将其卷起来即可,下面的动力系统和挂架部分普通车辆都能装得下。这种程度的分解状态到飞行外场后,只需半小时就能装好全机待飞。
一架飞机的飞行性能和安全性好坏,动力系统也是至关重要的。XF—10采用的动力系统见图所示。该系统的8.5马力汽油机工作非常稳定,控制油门时发动机转速变化的跟随性很好,起动性能极佳,手拨、拉绳以及利用主轴后端配置的反扭弹簧都能顺利发动。由于随机装有油泵,当油面发生变化时仍能保证发动机的工作稳定。
另外,在发动机架上专门安装了一个紧急停车开关,这个开关可以使磁电机点火系统短路实现紧急关车,也能在操作员拨动螺旋桨作发动机调整而非起动时防止意外着车,保证人身安全。
在固定发动机座上配置有四大块橡胶垫,能起到良好的减震作用。
动力系统中配置了一个特制的适合于低速飞行伞翼机使用的大直径、小螺距、大桨叶面积的螺旋桨,这个大桨与7000转/分的8.5马力汽油机相匹配,有较高的工作效率。
动力系统安装在由铝合金管焊接而成的钢性框架上,牢固可靠。框架各端都焊有铝合金板制作的连接耳片,向上连接伞翼支架,向下连接摄影机挂架及起落架,向后连接由直径25毫米铝管制成的双尾撑。后端的平尾和立尾以角铝型材和铝卡箍相连,立尾上端与伞翼纵梁相连,这样使伞翼机构架形成 一个刚性较大的整体,见机体结构图。即使为减轻重量选用较细的薄壁铝管,全机刚度仍能得到保证。同时,这种结构为安装设备提供了很大的空间,结构复杂的平台,体积较大的摄影机,包括实施舆系统的摄像发送设备都能容纳在挂架之中。而且镜头前方的视野开阔,没有任何遮挡(见三面图),安装拆卸也都十分方便。
一、        伞翼机的设计、构造与外形:
伞翼机的总体设计,可以采取非常简单的方法,这里仅提供一些设计的原则和必要的参数,可根据需要制作各种规格的伞翼机。
首先,在考虑确定伞翼的面积S之前,应估计模型的总重量G,选择确定所使用发动机的功率(或气缸容积),再参考选定的翼载荷Q(一般每平方米30克左右,(疑为30千克,原文如此。其它伞翼翼载均在10—50千克之间。———刘晓广注。)翼面积即可根据下式求出:
S=G/q
而后,伞翼纵梁及前绿的长度L便可用下式求出:
L=1.41s开方。(我不会打开方符号,1,41*翼面积再一次开方)
伞翼的横梁位于重心附近,伞翼机的重心位置由L(距离伞翼顶的纵向尺寸)和H(距离翼面的垂直方向尺寸)确定。则有L=45L/100  H=33L/100(不会列分式,/是除号)
这样L可作为确定伞翼在全机的前后位置的参数,H可作为确定伞翼支架高度参数。图四列举了三种不同气缸容积发动机设计的伞翼,A型、B型和D型,留下C型(配5毫升发动机)做为例题,供制作者自己练习设计。
伞翼的后掠角50度(也就是伞翼的顶角80度)。
伞翼的安装角15度。确定这两个角度的道理将在飞行特性部分说明。
伞翼机机体构造和大致普通的模型飞机相近,要增加垂尾和平尾以及方向舵和升降舵的面积,螺旋桨要加大直径,减小螺距。提高桨的工作效率。在纵梁前后,横梁左右分别与机身之间连有张线,由于飞行速度低,允许选用较粗的绳子做支架,伞翼机的这种结构与外形具有很高的生存力,与普通的飞机相比,不易造成损坏。
归纳以下几点:
1.        伞翼前缘后掠角50度,也即两伞翼前缘之间夹角为80度,这是兼顾安定性和升阻比的较佳值。
2.        全机的重心应位于伞翼横梁处,即45%纵梁长的位置。
3.        伞翼的固定安装角为15度。
4.        伞翼前支架的高度为35%纵梁长。
再者,根据伞翼机的安定性强,飞行速度较慢的特点,在全机设计中应注意以下两点:
1.        采用较大直径和较小螺距的螺旋桨,提高低速时的桨叶效率。
2.        增大尾翼面积,特别是适当加大升降舵和方向舵的面积,提高操纵灵敏性,克服伞翼机安定性过强带来的弊病。
--------------------刘晓广摘自航空模型95,4林曦。97,3北航模型协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论坛的高手帮我设计一个伞翼机
手里现有资源
4通遥控带接受一部
9G舵机3个
20A电调一个
2212无刷电机一个 KV  1400
想做个比较大的伞翼机,
请高手帮我配浆及 伞翼设计图纸还有电池
做大点好,我 ...

这此配置用来做广告机?飞机太小,广告上的字一个字也看不倒。
要做广告机,至少来个120级的甲醇机,最好上汽油机,但是代价大哦。

网友:
广告 用2212  疯了

网友:
 买个轻气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