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问题请教:操控感觉滞后如何调整?

楼主(2007-09-01):
固定翼、直机都一样感觉滞后,没法飞。任何一个通道遥控杆打满,
模拟器
舵面滞后约1秒。
电脑是AMD3600+ 1 G 内存 NF7600GS 256M 显示画质 低

网友A:
听说好象是与某些WINDOWS版本相克, 楼主不妨换台电脑试一下.

网友B:
升级directX,升级凤凰到最新版本

楼主:
升级到1.04版,问题搞定。一个字“爽” 考虑淘汰G2自己也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