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与雷鸟的取舍

楼主(2007-09-01):
飞了一段时间的LAMA4,想晋级下一阶段,试问应该在ESKY004和雷鸟中选择哪个呢,据说ESKY004飞行比较稳但是不耐炸,雷鸟耐炸但是比较难控制。但如果LAMA4的控能与004兼容的话则更倾向于004了,因为能节省一笔投资。

网友:
我昨天刚收到货.E004

轻机子都差不多...左漂严重,,,打驼反应慢

还有004不耐摔...特别是旋头,,摔一下就脱离主轴架了

垃圾一个

今晚开始改V头,,,试飞结果请等待

楼主:
等待楼主消息,顺便问下V头是什么?

网友A:
樓上不抓文, V頭是多餘的
當然是004 ,電子設備穩定而升級空間強
想機機好飛嘛
把那主槳換掉吧.,

网友:
楼主既然飞过lama

那么应该有一定的飞行感觉,不会经常炸,还是选择esky吧

楼主:
说的对,LAMA悬停很容易,对新手来说是一款非常容易上手的飞机,对培养自信心也很有好处,但是长时间飞LAMA并不能提高操控技术,最终还是得进化到450的,中间的过渡阶段我觉得四通道的004或者雷鸟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
004和雷鸟我都飞过,耐摔不用讲啦,地球人都知道。

但004却比雷鸟稳得多,也许会增加你不少信心

网友:
雷鸟把平衡杆去3-4CM  加配重,飞起来又灵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上不抓文, V頭是多餘的

當然是004 ,電子設備穩定而升級空間強

想機機好飛嘛

把那主槳換掉吧.,

不改V头反应慢,,,炸机炸死你都有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了一段时间的LAMA4,想晋级下一阶段,试问应该在ESKY004和雷鸟中选择哪个呢,据说ESKY004飞行比较稳但是不耐炸,雷鸟耐炸但是比较难控制。但如果LAMA4的控能与004兼容的话则更倾向于004了,因为能节省一笔投资。

怎么不直接搞个六通的?E005或者是E016?

网友:
不会飞什么机都一样不好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