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喷起动转速多少转,怎么起动,滑系统怎么供油

楼主(2007-09-01):
涡喷起动转速多少转,怎么起动,滑系统怎么供油

网友:
1.要看是哪一個級別的窩噴發動機了,渦噴越小 啟動轉速越高
2.啟動大致上有兩種方法:1)像早期的真渦噴一樣使用外接氣源起動,但是要累積一定的操作氣閥門經驗  以在合適的時候加大氣源幫助渦輪加速;優點是機载配置/重量簡化,缺點是出門時還要帶一個中型以上壓縮氣瓶。2).自啟動馬達,優點是使用方便,利用已編成的系統可以完成啟動到怠速的流程,缺點是機载設備以及重量增加。
3.滑油系統主要有兩種方式:1).燃油混合潤滑油:混合燃油由主軸後輪穀進入,先後潤滑後→前軸承後由氣化管導出,優點是簡化機構、缺點是若輪穀溫度太高燃油容易提前氣化影響軸承壽命(目前這一方面已經由ECU編程控制)。2).自潤滑系:由壓縮級導入壓縮空氣到潤滑油箱加壓把潤滑油壓入引擎內,潤滑油由前輪穀進 後輪穀出、導入燃燒室燒掉,優點是發動機傭有極為可靠的潤滑系統、軸承壽命理論可以增長;缺點是:機载系統內要多一個滑油油箱,而且滑油銷耗量比較大。
至於真的渦噴多是採用循環滑油系統,潤滑完之後回到冷卻系統中降溫後循環使用...

网友:
说得很专业

网友:
谁有资料发点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