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7-09-01):
要是准备半年不用的
电池
,是应该把电放光保存还是充满电保存??

网友A:
满的和放光的都是死,单节3.85V左右。

网友B:
怎么才能准确的量出电压。头痛~

网友C:
原帖由
饥骨如柴
于 2007-9-1 18:34 发表
怎么才能准确的量出电压。头痛~

网友:
这个问题很重要!

网友D(2007-10-16):
冷藏好象也可以吧

网友E:
放至3。85V左右,然后冷藏!呵呵,测电压可以买一个测试器呀!30元左右!

网友F:
我的方法是把电充好,再用机飞他2分钟(放电),才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