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自残,大家吸取教训

楼主(2007-09-01):
昨天再次体验飞越旋翼头,开始情况正常,到第2块
电池
,飞机尾部有点轻微震动,不以为然,继续爬升,突然飞机在空中剧烈抖动,只见天女散花一般,瞬间坠毁! 其实炸机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不明原因!(第2次炸了后才知道后怕啊)回家换了主轴,横轴,大桨......再次试机,飞到半空,声音开始异常,只听"砰"的一声,大桨射了,飞机再次坠毁! 这下真傻眼了,这飞机是怎么了?难道是旋翼头在高速下有变形?赶紧电话咨询高手,得到的答复是飞机产生共振了,原因主要是机身及旋翼头螺丝有松动,其实第一次炸后,我已经检查了机身螺丝,全紧了一遍啊!飞机修好了也不敢再动了,今天把飞机给高手亲自查看原因,结果,真令人汗颜 原来我紧了所有螺丝,却忽略了平衡杆固定座螺丝,那2颗螺丝被混控臂挡住了,真不容易注意是否松动!而且我在组装该部件时,没有上螺丝胶,教训啊!!!!!!

网友A:
直机一定要上螺丝胶,我的450包括球头螺丝在内,全部都上了螺丝胶

网友B:
俺飞一次回来检查一次

网友C:
上了胶是好啊 炸了要换零件的时候拆就麻烦了 还要加热才拧得动。。。。

网友D:
安慰一下园长。。。

网友E:
最糟糕的是沒上炸機圖~~

网友F:
靠靠,看来共振问题真的值得重视!
谢LZ提醒了

网友G:
联砸两次

楼主:
这次教训深刻,也是第一次知道,炸机还可以空中自炸,这种炸法其实比摔地上还惨,整个主轴都弯成近90度了,连舵机臂都被活生生砍断,遍地零件.......其状真可以说----惨不忍睹!唯有用高手那句话"在炸机中成长"来聊以自慰了.

网友H:
今天我也炸了,主轴旋翼头位置的销钉螺帽飞出来。原来也是一直没上胶的。以为掉不出来呢

网友I:
昨天我也炸了
俯冲轰炸
哈哈
视频大家来看看
点评下
http://bbs.m98.cn/thread-1196-1-1.html

网友J:
空中炸机还真是想着就壮观呀!!!

网友K:
提醒的好,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