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很奇怪,有人能说说怎么回事吗

楼主(2007-09-01):
我的天地飞FT06-A接收机,去年12月用了以后就一直放着,放的时候都是好好的,可今天拿出来用你的时候却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确实搞不懂。

网友:
怎么个坏法说说看

网友:
不够详细~

楼主:
就是不能用了啊,接上调速器和舵机没反应,控和电池都正常。

网友:
是老鼠拉了尿的叭

网友:
我没说错的话.调调高频就可以了.这是国产的通病.不过没有一点条件自己很难调.

网友:
有问题找天地飞去呀,在这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天地飞FT06-A接收机,去年12月用了以后就一直放着,放的时候都是好好的,可今天拿出来用你的时候却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确实搞不懂。

你好!
请先找有经验的老鸟检查,主要内容如下:
1:收发机的晶体频点是否对应,*特别注意一次变频接收机必须用一次变频接收晶体、二次变频接收机必须用二次变频接收晶体、发射晶体只有一种,与一/二次变频接收无关。
2:收发晶体是否插好。
3:发射、接收机的输入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4:用替换法分别确认发射机或接收机工作是否正常。
如还有问题,因过保修期请直接寄到天地飞售后服务部,邮费自理,维修只收取成本费用。

网友:
以后请在标题上写天地飞,最好在天地飞专区发问,便于我们及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