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拧紧风扇?

楼主(2007-09-01):
OS32H 上的风扇是怎么拧紧的?

郁闷至极  那天把全金属的风扇拧在OS32上 大概只拧了70%左右(因为没有想到好办法也没找到好工具) 今个用90的启动机一打 哇靠 居然把螺丝打松了 甩块都顶到罩杯了 卡死了。

这次拆了重拧 找了个套筒 也是不好拧 你用力的同时 发动机轴也在转 有力无处使啊, 后来想了点歪点子 往缸里倒满了油,让发动机富油 活塞压缩不了 这样才把螺丝拧到了底 还是不放心又倒了很多螺丝胶 现在立在一旁等固化呢。

不知众大侠是不是这样拧的?

网友A:
你的机机弄好了没?还转不

网友:
我的就是这样上的,飞了两桶油了还没有问题。

网友B:
有2个方法,第一用定杆,拧在火头处顶住活塞,然后拧风扇螺丝,不过一般不建议用这个方法,容易伤到活塞特别是OS发动机
第二法,OS发动机说明上有,自己做个尼龙塞,卸下发动机后盖,固定住连杆,然后拧紧。
另外也有个救急的方法是我自己想的,也可以试试,把化油器拆了,然后找个塑料牙刷柄,塞紧曲轴上进油槽,也可以不让曲轴转动拧紧螺丝,而且不会伤到曲轴,塑料最多割断,需要注意的是拧好风扇后要把曲轴里面的塑料碎搞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2个方法,第一用定杆,拧在火头处顶住活塞,然后拧风扇螺丝,不过一般不建议用这个方法,容易伤到活塞特别是OS发动机
第二法,OS发动机说明上有,自己做个尼龙塞,卸下发动机后盖,固定住连杆,然后拧紧。
...

机修哥原来也是这样弄的呀 呵呵
第三种方法想到了 但是怕会刮伤到曲轴所以没敢用
昨天螺丝胶倒多了 现在还没有干呢 。。。

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英雄所见略同

(自抬身价了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机弄好了没?还转不

雷虎30早已弄好不转了 低价甩卖了
现在的这台是SL

老兄记性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