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插头不打火

楼主(2007-09-01):
600CF电调T插头被火花电蚀:

电池T插座被火花电蚀:

约在一年前,czbf888 发了一篇题为
大龙电器设计问题 的帖子,讲了插头打火的事,并建议加装软启动电阻。
当时,我附和建议用T插座并电阻的方案。
现在,这一消除电火花的方案得以实施,效果十分理想:

拔掉T插短路头上电,上电后再插上T插短路头。

电阻用的是3瓦 / 51欧,上电瞬间最大电流小于0.5 A,基本上无火花了

网友:
打火是上电时电容初始充电造成的,没有什么不良影响的,加了一个短路插头,却加大了电路的内阻,实在没必要.

网友A:
火花是蛮厉害的,每一次都啪的一声,一个多月了,t插也点蚀的差不多想更换了,就是还没有发热,还有,比较懒惰,主要是

网友:
可以这样使用,上电时先用T插公母头铜片的顶端碰一下,然后顺势插入,这样打火的点在铜片的顶端而不接触面,所以对插头的性能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
顶了,俺的T头好像没LZ这个打的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花是蛮厉害的,每一次都啪的一声,一个多月了,t插也点蚀的差不多想更换了,就是还没有发热,还有,比较懒惰,主要是

玩过 6S 锂电模型的人知道,600CF上电时那电火花的动静,有时会吓自己一跳......

没有电蚀发生时,增加一个短路 T 插,其回路接触电阻比原来会大一倍,这道理很浅显

但只要有电蚀发生,情况就不一样了
选用接触良好的 T插,这不失也是一种玩法......

网友:
我7s的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