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科技,我的好盈10A电调故障,能否指导一下(已修复,但有问题不明白,探讨一下)

楼主(2007-09-01):
我的好盈10A电调,因儿子飞练习机时不慎进水,现故障如下:
电调上电,声音正常,也可以进入编程模式进行设置,推油时电机一卡一卡地转动,但无法正常运转,请问故障在什么处所,尽量自己维修,实在不行的话,寄到贵公司维修。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估计是其中一臂的MOS管挂了

楼主:
MOS管外观没有烧损的痕迹,用数字表测量了一下,没有短路的。型号是:4407和F7805Z

网友A:
我遇到这种情况时都是电机断了一跟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这种情况时都是电机断了一跟线

电机试过了,用别的电调运转正常。

网友:
一般都是缺相 检查电机线 插头 电调的3个输出电压

网友:
楼主你好,这可能是缺相,也可能是其他问题,进水后电调损坏需返厂修理,仅用万用表检测MOSFET是不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回去再看一下,实在不行就返厂吧。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帮助,电调修好了。不过有点疑问一直不解,大家探讨一下:
我的好盈18A一直用着正常,一天出去飞,刚上电,一阵青烟,发现后立即断电,撕开电调外皮,发现烧了一个IRF7805Z,心想这下完了,没得飞了,回去以后,发现坏了的10A电调上有同型MOS管,随即焊下一个,装到18A电调上,工作正常。后来托朋友从深圳买了几个IRF7805Z和4435,将10A电调上的管子逐个焊下后用万用表对照测量,发现电路板上的MOS管全部是好的,因前期拆下个F7805Z,就用新管换上,心想坏了,MOS管子全是好的,驱动管也都正常,可以是单片机问题,电调可能完蛋了。抱着一试的想法接上接收机和舵机,打开遥控器,接通电源,推油门一试,居然正常了,也就是说电调上所有的元件都没问题。搞了10几年电子了,真的想不通,难道是开焊?不可能,我的10A电调是不慎洗澡后故障的,且在此之前从未摔过,应该和开焊无关,可又为什么能恢复正常呢?
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吧。

网友:
这是个迷

网友(2008-01-01):
这个不是迷!!

进水的电路版都应该清洗的,有高纯度工业酒精。
你的没有清洗,但是过后焊接过。所以把杂质间接的清理了掉了意部分,当然你是无意的。
没有清洗来的彻底!
但是达到了正常的结果,不错!
恭喜你!!

网友(2008-02-13):
这很正常,进水后的电调应该用吹风机吹干再接电。你的电调可能没经过这道工序,所以不能工作,在焊新零件的过程中板子干了,当然换不换零件都能正常工作了!我有个电调就不那么幸运了,它掉到水里,刚拿出水就冒烟了!不过我打开热缩管修理时,发现板子上还多两排MOS管接口,焊上三个电流大了好多,哈哈!

网友:
可能是电机一相短路

网友(2008-04-17):
7805是稳压片啊?估计是开焊导致的。。

网友(2009-08-16):
我的40A也出现这个问题,开始大桨出现一顿一顿的转,后来就不转了,推油上去,三个舵机动作正常,摸电调和电机非常烫手。

网友:
这个事情很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