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6000的控,XTR的模拟,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2007-09-01):
RD6000的控,XTR的模拟,不知道怎么设置  可以帮忙的加QQ:11116

楼主:
没有人会吗?现在设置在这里一加油,飞机就向后到

网友A:
首先把调制方式由PCM转成ppm然后校准中立点把摇赶和微调都回中即可,剩下最下面的条框里有提是,如果方向不对点击+-就可已修改

网友A:
还有校准中立点后调通道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