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航箭的F3A吗?伤心!

楼主(2007-09-01):
期望很久的航箭F3A终于装好于9月1日首飞了.今天的飞行一切顺利.可是到最后的时候.一个筋斗航箭F3A就空中解体了.新飞机,第一天就这么结束了.筋斗都能解体可见这飞机的质量.这究竟是个体差别还是产品设计本身问题呢?希望厂家能给个说法!
厂家说可能是有暗伤答应补发一个给我了,收到后我也会好好测试,给大家证明.成都航箭还是比较负责的厂家!

网友A:
这飞机是什么材料的,轻木加泡沫?我也想买呢

网友B:
 质量太差了吧 机翼只有泡沫固定 还是空心的  不解体才怪
支持楼主 讨公道

网友C:
晕~~ 这个质量可不敢买了

网友D:
这个飞机是空心泡沫机翼,筋斗俯冲要收点油门!
我也有一架,飞了50个起落了,注意了这个弱点所以没事

网友E:
怎么会这样,我也有航箭的2个产品,一个是“挑战者”小F3A,还有一个是飞翼。挑战者的机翼在灯光下显示有支撑的,虽然比较短,估计22CM,但应该没问题,飞翼里面有木质的支撑,我切开泡沫时看到过的。没想到F3A的机翼里什么也没有,还好我没买。

网友F:
LZ的安装过程有待考证,这个飞机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这样,我们俱乐部有三架这个飞机,除了一架因为有摔机产生的裂痕导致折翼外,正常飞行的两架不论多大的动作都没有坏过

楼主:
我以前也不知道啊.我还以为里面没有碳杆的话至少有个轻木条加固吧,没想到就是泡沫蒙皮里面夹了一块软泡沫其余就是空芯了.做个筋斗都会解体还能叫3A机吗?

网友G:
炸機~~~空中炸~~~強~~~

网友H:
还好我的狼牌是实心的

网友A:
实在对不住将近300的价格,100左右的泡沫机都有碳杆加强

网友I:
一根"碳"都没有的---"黑心机"

网友J:
80元的泡沫机还是实心的,怎么翻也不会解体啊

网友F:
大家怎么都不看看我的回复呢???都准备一口气把航箭给拍死???

网友K:
估计是装配问题!是否机翼安装有问题?或者装机前有未发现的损伤?
航箭可以提供飞机一架装好后在正常配置情况下如果能飞解体包赔十架!!成都本地及全国,国外飞此机不在少数,从未听说过此种情况!
机翼是最新的工艺,强度及刚度,外观,形状准确性均胜于常规发泡工艺。
问题绝对不在飞机本身! 请致电028 87071308详谈。

网友K:
正确装配的重要性不需要多说了吧!
再好的飞机不正确装配都可能会出问题!
具体原因还需要仔细考察。

网友:
成都航剑,请您不要绝对!我在您那里买的F3A和楼主的情况一摸一样!也是拉筋斗的时候机翼突然折断。最近我们这里的模友,包括我又在您那里又买了3套飞机(一套SU-31,两套YAK-54),结果您猜怎样?三架飞机的机头全部被电机拉断,其中一架飞机原配的电调空中烧毁,机头到现在都不知道怎样修复!质量真的很差!请您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
其中一架飞机甚至连天都没有上,在地上滑跑的时候电机就拉了出来,电机安装板都裂成两块~~郁闷~~新机啊~~~

网友L:
都没加强吧.在组装机翼的过程中,需要把提供的玻纤片或碳纤棒类的放入机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都没加强吧.在组装机翼的过程中,需要把提供的玻纤片或碳纤棒类的放入机翼的

根本就没有您说的那些配件~~~
另外3套飞机更是可怜,最高记录是两个起落后,电机就把机头泡沫拉坏~~~

网友:
飞的时候还是悠着点吧,大动力急转弯过载很多飞机都受不了。我看成都的模友飞得多爽的。

网友:
用原装电机和银燕2215都飞过,没啥问题。
只是装电池的时候要固定好,在爬升的时候电池容易滑出来。

网友:
绝对 是 不对的
没什么不可能的,做大过载动作的时候轻木飞机都有可能折翅膀

网友:
不管怎么样,机翼里的加固支撑件总是应该设置的,加根碳管增加不了多少份量和成本,我的有些飞机机翼里用的还是铝合金管的,怎么做动作也没事,安心。

网友:
大动作的过载着实可怕!

网友:
泡沫机身的飞机都这样,买回来后如果嫌加碳管麻烦,可以用纤维胶带拉通粘上两道,这样处理随便怎么翻也没事

网友:
做过实验了! 如果是全油门俯冲猛拉,机翼的确会断.但这样的动作是否属于正常飞行?这才是个问题

平常的动作应该完全可以承受,估计设计时并未考虑到模友的,超暴力飞行.

机翼为空心结构,双KT板热压成形,只有一根泡漠翼梁,但基本只起翼肋的作用.

我在空中猛拉杆折过一次机翼,后来修理时未加碳杆,但整个机翼用削好的泡漠填成实心的了

强度大增,已无法在空中飞折

如过是新机,针对3A,建意卸下机翼下方的下腹罩,拉3条纤维胶带,再粘回去

机翼上方拉2条纤维胶带就够了.

网友:
 我的自己都加了碳杆。。。

网友:
看来断的还不仅仅是个例哦~~

做过实验了! 如果是全油门俯冲猛拉,机翼的确会断.但这样的动作是否属于正常飞行?这才是个问题

平常的动作应该完全可以承受,估计设计时并未考虑到模友的,超暴力飞行.

机翼为空心结构,双KT板热压成形,只有一根泡漠翼梁,但基本只起翼肋的作用.

我在空中猛拉杆折过一次机翼,后来修理时未加碳杆,但整个机翼用削好的泡漠填成实心的了

强度大增,已无法在空中飞折

如过是新机,针对3A,建意卸下机翼下方的下腹罩,拉3条纤维胶带,再粘回去

机翼上方拉2条纤维胶带就够了.

网友M:
成都航剑怎么不回个话?

网友:
看楼上说的改装方法不错,不过毕竟还是要自己动手,厂方为什么不直接做好呢?
的确,全速猛拉不算什么正规动作,但作为这个价位的模型,虽然是模型,但还是玩具的成分居多。换句话说,玩这个飞机的人,都很知道什么是正规动作么?

操纵者有问题,但设计者的问题不应该就此而掩盖了。厂家,要做好飞机,也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解释才对。

网友:
摆墙上挂着  绝对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成都航剑怎么不回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