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尾电机不转

楼主(2007-09-01):
雷鸟又出毛病,尾
电机
不转。个人分析了一天,没有进展,求助大家帮忙。
尾电机是好的,混控三个灯全亮。连接皆正常。
各位前辈们帮给个忙撒,我的雷鸟只飞给了一次啊

网友A:
先用电压表量下 看看 尾电机两个接线头上有没有电压!
如果有 就是电机问题 如果没有 再向前检查 看看 尾电机的插座位置有没有电压 如果有 说明线断了 如果没有 大桨还转的话 你左右快速摆动 雷鸟 看看尾电机转不转 如果还不转 8成是 电调部分的问题了 如果转了 看看控的左右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B:
联系下我QQ 42053953,帮你分析下

网友C:
如果电机是没问题的话那多数都是四合一的问题了!

网友D:
会不会是混控没调好

网友E:
这样的情况一般拿到飞机好找原因,凭猜测原因真的太多,联系身边飞飞机的朋友估计很快能手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