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和电机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7-09-02):
维英配的好盈电调有ABC三个头,该怎样与那个冰峰雷电的三个头连接呢?
万一接错了,可就是"青烟滚滚,电闪雷鸣"了耶!

网友A:
你是但把三條線接好電机,不会青烟滚滚,之後你再看電机轉的方向对不对,如果不对是但把二條線对换就可以

网友B:
电条中间那根线对应电机黑色的线,剩下的线怎么插都转,只是方向不一样

网友C:
可理解为三相电机,可随便接线

楼主:
多谢了,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