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科乐科 LAMA 5 左右转向问题!!

楼主(2007-09-02):
今天飞 科乐科的 LAMA 5  落地后 起飞 忽然发现 飞机向左转向 (速度比较慢) 赶紧向右打舵 结果向左转的速度更快了 向左打舵 飞机向左高速旋转 !!%…………

发现 飞机没有向右的 舵了  赶紧把飞机 停下  然后 测量混控两个电机输出电压  遥控器左打舵 右打舵 上下两个电机的电压 正好是 交替变化

就是 一个左打 电压高 右打电压低  一个是右打电压低左打电压高

说明控的左右信号 应该没问题

以为是电机问题 看了看电机 碳刷还可以 飞机也能飞起来 但就是不能 向右转向!!!

郁闷中

飞机方向舵在中间时 飞机缓慢 左转 飞机向右打舵时 飞机左转加速 飞机向左打舵时  飞机向左狂转!·

楼主:
居然一个知道的也没有啊  看来只好到 模型店里 挨个零件换了!!

网友A:
我也有两个LAMA4跟你的一样.狂转.不知道哪的问题.现在扔在一边了

网友:
我的科乐科已经成尸体了,有问题根本没法修,最后感觉就是不值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两个LAMA4跟你的一样.狂转.不知道哪的问题.现在扔在一边了

偶的LAMA4也这样了!各位!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