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车床上面的参数含义。

楼主(2007-09-02):
车床参数上面写的:“公制(英制)螺纹范围”和“径节(周节)螺纹”有什么区别呢?

有些车床是叫做:“公制螺纹”“模数螺纹”“英制螺纹”“径节螺纹”。

网友:
也想知道

楼主:
我知道其中一个是螺距,有英制和公制2种,而另外的一个参数是指什么呢?

网友A:
区别前者加工公制或英制螺纹,后者加工模数或径节蜗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前者加工公制或英制螺纹,后者加工模数或径节蜗杆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
前面的公英制,我懂后面的什么径节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