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打开大浆静止时候的状态

楼主(2007-09-02):
刚装好了SE,把舵机和联杆啥都调水平了,展开大浆后,发现大浆和副翼会前后活动,并不是固定,调试螺距的时候副翼很难保持水平,会左右倒,大家是不是这样?如不是这样,哪里安装错误了

网友:
不是你的错!都是设计师的错

网友A:
螺距是大桨和副翼所成的夹角,和是否水平无关,所以不用担心这个,螺距规的边和副翼平行就可以了:lovelines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螺距是大桨和副翼所成的夹角,和是否水平无关,所以不用担心这个,螺距规的边和副翼平行就可以了:loveliness:

好象不对吧? 副翼杆和大桨的角度变化不是一样的速度,所以:量螺距时候,副翼杆也要保持水平

网友:
肯定是会动的,只要一个手把副翼扳平了,量大桨的螺距就可以了!

楼主:
调螺距的时候要和副翼杆保持水平我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象不对吧? 副翼杆和大桨的角度变化不是一样的速度,所以:量螺距时候,副翼杆也要保持水平

不用的,在不打舵的时候,副翼会因为陀螺效应变成水平状态,所以和副翼秆所成角度就是螺距了,难道你摇副翼杆的时候大桨螺距不变化吗?在飞机上比画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