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加3001

楼主(2007-09-02):
玩了两次钟摆,

网友A:
3001是好舵机呀!以前很多高手飞EVO50都是用3001的!

网友B:
小心扫齿~

网友C:
3001 也可以啊,强·!

网友B:
强烈建议换舵机,太虐待600了

网友D:
真是不怕死~~~~

楼主:
我的3001有200个起落了,虚位可能有点大了,舵机是摔机必换的,不想用好的

网友E:
買3個s9255 就不用再換了吧...

网友(2007-12-26):
3001玩钟摆?是做斜盘舵机还是油门?

网友F:
我的X-50也是配用4颗3001,正常飞行都没问题,只是每次断大桨的话就肯定会有1-2颗舵机扫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