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百电船的配备`那个厂家敢说我厂的电机行

楼主(2007-09-02):
探索   每小时超百公里电船的配置,用三和MX-3枪控能控制它吗?
三和MX-3枪控  780元
星星电调 125A 30V  230元
飞速达5055-06  720 kv   52A
(飞高B36级别KV1600    500元)(飞高曲高和寡,不知卖家何在?)

电池 大锰锂  3000MAH     5S2P  提供  (15V 50A)
船壳 500元
附件 500元

半浸桨
估算       一分钟消耗电能     IVT=50*15*60=45000J
                效率  0.05
                  动能      0. 5*M*( V* V)
               M=45000*0.05*2/27.77/27.77=5.8(KG)

网友:
可以
关心设备到不如关心一下你的破百电池,电机,桨的准备更为务实。

网友:
呵呵,技术不行,就是拿14z也控制不了,你要是给我,就算用3810我也给你费了

网友:
楼上说的都很有道理!!!

网友:
 船的硬件配置更实际一些,,,遥控的话,还好吧!
FM的就够了

网友A:
好控只能破万,不能破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控只能破万,不能破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控只能破万,不能破百。

好久没听过如此经典的话了

网友:
我更担心重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探索每小时超百公里电船的配置,用三和MX-3枪控能控制它吗?
三和MX-3枪控  780元
星星电调 125A 30V  230元
飞速达 3674 2770  RPM/V  320元
桨 445
电池 加拿大锰锂  1MR-18650E     7S3P   420元
船壳 5 ...

这个配置是用来烤虾的!

不烧才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探索每小时超百公里电船的配置,用三和MX-3枪控能控制它吗?
三和MX-3枪控  780元
星星电调 125A 30V  230元
飞速达 3674 2770  RPM/V  320元
桨 445
电池 加拿大锰锂  1MR-18650E     7S3P   420元
船壳 5 ...

哥们,你这个配置有一点问题。

首先。b3674 2700kv电机,带载工作电流会超过100A 。18650E 7s3p可能达不到这个放电能力。

其次,7s3p电池,空载电压为=29.4V 29.4*2700kv=79380转。 电机末带载时空转,有可能立马炸转子。
用5s4p 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桨也感觉过大。如果用这配置跑,极容易出问题。

楼主:
各位高手,谢谢!现在有希望吗?

网友:
  没希望,,,,电池要换
镍氢电 20颗的话要800元左右

网友B:
楼主真搞笑

原来你的配置: 电机KV 2700     电池7S3P      (  理论空转 79380)   过高
现在你的配置:  电机KV1660      电池5S4P      (  理论空转 34860)    过低  还是没达到破百条件:em

改其中一个就可以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你的配置: 电机KV 2700     电池7S3P      (  理论空转 79380)   过高
现在你的配置:  电机KV1660      电池5S4P      (  理论空转 34860)    过低  还是没达到破百条件:em

改其中一个就可以可

改了也没用,电池不行,不是大锰锂,是那种小锰锂 !

达不到破百的要求的!

网友:
破百电机和电池要如何匹配?新手想问一下!谢谢!

网友:
破百不单单是动力系统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还要有很多方便的配合以及调整,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船型,是要互相匹配到非常好的情况下,才能达到更高的速度。

网友:
当心飞起来啊。重心稳定是瓶颈,要突破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估算可推动(13KG)错在何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探索   每小时超百公里电船的配置,用三和MX-3枪控能控制它吗?
三和MX-3枪控  780元
星星电调 125A 30V  230元
飞速达3674 1660KV 320元
(飞高B36级别KV1600    500元)(飞高曲高和寡,不知卖家何在?)
桨 435 ...

 不要把焦點單單放在動力上,見意多考慮動力以外的問題,如zwbiorikyo兄所說一樣

网友:
用行動去支持自己的估算吧!如果連第一步踏出的勇氣都沒有,根本無機會破百,經驗是從失敗吸取的,意見就只是意見,還有很多因素外圍人是無法參與和理解的.
我說過破百等於破財,要有這方面的心理準備,這才有機會成功.

网友:
破百和破船的机率是对等的

楼主:
说得对,要实践,要动手动脚

网友:
镍氢是不是10S2P  而是20S   20粒串联 用低KV的电机

网友:
我倒没见过人用镍氢来P的

楼主:
看了又看     选电机      FC5050-06  720KV     52A
                       电池  LI 3000MA       30A
                        5S2P         可 提供       50A    15V
                       估算 一分钟消耗电能 E=50*15*60=45000J
电能 转换动能效率0.05
质量M的船每小时百公里的动能    0.5*M*27.77*27.77
                         M=45000*0.05*2/27.77/27.77=5.8KG

楼主:
高手都说飞高好,可它真人不露相.5IMX中对其介绍没说可持续的工作电压,电流是多少?不敢花,600元买进.

网友:
  慢慢弄吧,,,破百就等于破财啊

网友:
請問這是什麽數來的,代表什麽呢? 不太明白你開出的動力條件,請多解譯! 但有個問題是可能有決定性的,若你明白什麼是 V  型 、  CAT 、 O 型等 ........不是血型呀! 可分為傳統的全淹水桨的船或以全淹水改成半淹水桨的船;老外將統稱為MONO, 而貓與虾由設計到出世都早絕對性半淹水桨的;老外將統稱為HYDRO,當同一種動力設定能完全適當地推起這兩種船体時;你會明顯地發現用HYDRO船体的比起用MONO船体高速!  固此, 相信你明白的!

楼主:
半淹水桨的船速高,明白.(半浸桨)

网友:
新名词?半淹水桨

楼主:
回复 网友D:

重新編辑了数据含义,见上,动力仅从额定电压.电流,厂家提供数据明确考虑

网友E:
买飞高电机找我。呵。。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

行,请报型号参数有破百能力飞高,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