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组装玩具小履带车(今天又买了个1:35的玩具)

楼主(2007-09-02):
来这里1年多了,一直在看大家造坦克,看的津津有味
也很想尝试搞一架油动金属坦克,只是双流变速箱的问题一直不能解决,说白了,就是没有齿轮车床,造不出来
画了图纸请五金店加工吧,又心疼银子,因此干脆买了一架恒龙来过过干瘾。

只是恒龙始终摆脱不料玩具的束缚,始终没有比例遥控,即使有,也是变相的分级调速

前几天路过玩具批发行,看到有店铺一批玩具在清仓,其中一款德国豹2A5的1:35模型,塑料的,也不知道是哪家地下工厂制造的,看外包装介绍,有活动履带、炮塔可以活动,炮管似乎也可以活动,还带一个小的130电机电池盒,制作完成后可以像玩具小车一样往前跑。

看看清仓价格,20元,于是忍住2天烟瘾,买了下来 想着按照论坛里的方法,做个混控的双电机小坦克,平时在键盘上、书桌上驰骋一下,应该也比较有趣。

好了,长话断说,废话少说,看看制作过程吧。

用到的东东有:

1、大清仓的1:35玩具小坦克一架,20元。
2、MAX66 ADT遥控器一套,带R770S接收。
3、其他在淘宝买的东东一堆。

先把车身剪下来,手电钻装上小切割片,把电池盒、立柱这些没有用的东东都切除了,旁边就是切割下来的东东。

再把电池盒的底盖装回去,马马虎虎凑了一个车身。唯一遗憾的是轮子不带避震,本来想装避震,可是一时之间,不知道去哪里找12个规格一致的小扭簧。用回形针的试着做了2个,强度又太高,这个小车子估计压不动,也产生不了效果。大德路的五金一条街倒是有,可是专门跑出去一趟买回来,又耽误时间,不甘心...

看看这个,主角出场了,淘宝上的减速电机,店家说是进口拆机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进口,反正5块钱1个,带一个130电机和一套变速箱,体积挺小,关键的是动力输入与输出方向呈90度夹角,非常适合偶的小车身。赶紧买了一堆回来,永不完就先放着。

拆开来改造一下,看看齿轮,是尼龙的,还行,比塑料齿轮好很多,不像玩具上拆的。润滑油也舍得用料,放了很多,搞得偶的手脏兮兮的,晚上睡觉,手上还带一股机油味。

改造的过程就是去掉原来的输出齿轮,原来的输出轴太短,换成了长的钢枝,大约延长了1公分。
最重要的是,车车要用到2个变速箱,原来的输出方向是一致的,需要改换成相反的。

另外变速箱的箱体还要切割,把左下角切割成倾斜的,以配合车身的形状,这样才能紧凑地放进去,让输出轴尽量接近原来模型主轮轴的位置。

再看看这个,买变速箱的时候,觉得几个电机浪费了快递,顺便多买了店家的4个笔记本拆机锂电池,看过说明,是3000mah的,4.8V,动力强劲,虽然是2手的,想想容量怎么的还能有个2500mah吧。而且是笔记本原装的电池,很重,看来用料可以。如果4个并联,输出依旧4.8V,那么容量可能接近10ah了,用在这个小车上面估计可以跑几个小时,因为恒龙的才1700mah,都能跑20分钟,何况车身还那么重。唯一担心的就是能否在狭窄的车身装下这4个电池,比普通的五号电池大很多啊!

最重要的,双向有刷电调的制作开始了!没有电调,就没有比例遥控,没有两个电调,就不能实现双流和机动性。
以前看过舵机电路板改造,于是上网找那个改造的帖子,结果没有找到,于是提问,居然还得到sy6831老大的亲自回答,有点受宠若惊啊!!!于是拆了2个舵机,把电位器调到中间点,用胶水固定,OK!一次试机成功,舵机原来自带的小空心杯电机,在偶的Max66的控制下,非常地听话啊!
偶的设计是双混控,以实现信地回旋等功能。混控的设置方法,之前论坛里有位老大改造恒龙虎的时候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只是要做这样
的控制,需要准备一个可以设置混控的遥控器才行,一般JR的Max66或者Futaba的6EX都是较廉价的选择。如果没有高档控,那只能买混控线,最好买能调节混控比例的那种,估计每个在80元左右,一定要能够调节的,因为我们都是手工制作,两侧动力系统的制作,在物理方面,不能达到完全一致地精确,因此必须能够调节混控比例(例如100:105等,那多出来的5%,就是弥补零件物理摩擦差异的),否则车车会走弯线。

拆完舵机,剩下的一堆零件,看得偶这个穷人非常心疼,准备把齿轮和箱体打包出售,各两套,这种东西在二手区有人卖,也有人买,挺奇怪,而且价格还贼贵,搞不好,偶零敲碎打地出售,还能把舵机的钱挣回来,呵呵。

好了,长话短说,废话少说。
发动机安装到车车身上了,怎么样?双发动机,动力够猛了!而且发动机占去将近50%的车厢空间,这个比例够大了!恒龙的发动机只占不到10%,估计偶这个车车能爬坡60度,先想象一下。
由于发动机太大,输出轴不能定位在原来坦克主动轮轴的位置,因此显得高了一点,又挪动一下发动机位置,调节好履带的松紧度,显得有点前低后高了,就是红圈圈里面那部分。

换个角度再喀嚓一下,正面的图片。

跟双喜烟对比一下,是不是很小啊,呵呵,用来在键盘上、书桌上、沙发上、被子上驰骋,再合适不过了!

准备等车车完成后,前面加个小的推土铲,用在餐桌上工作,每次吃饭后,帮老婆清理餐桌上的骨头残渣什么的,应该能得到表扬

先盲目把电子设备装上试车,电池盒是偶制作的接收机电源。

这是基本的电路连接图,直接用接收机的信号电压来驱动电机,用舵机的电路板来调速。

换个角度喀嚓一下,电池盒旁边的就是偶的R770S接收机了,300大洋的东东啊,这次下血本了!

试车的时候,遇到大麻烦了,车车不动

先写到这里,仔细看看哪里出了问题先

网友:
 欢迎加入坦克DIY军团

网友A:
高手,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减速电机是在哪里买的啊,想要啊

高手,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减速电机是在哪里买的啊,想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减速电机是在哪里买的啊,想要啊

呵呵,买了有半个月了,当时只剩下3天时间,刚才看了一下,好像没有了。

这样吧,我送你两个,反正我也有多的,看看你有没有坏的舵机啊或者其他坏的东东,有不值钱的,也送我几样,偶最喜欢收藏小零件什么的,呵呵。

网友B:
300块的770S哪买的,我要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块的770S哪买的,我要几个.

770S这么值钱啊?我都不知道

这套东东750元收的,带电池和充电器什么的,当时想还价,卖家说单是控都值500元,我就想着接收应该也值300吧?

呵呵

网友:
MAX66 ADT遥控器一套,带R770S接收!!!,用这个车身改浪费啦,还是搞一个恒龙1/16的坦克来改吧!这个摇控用在你现在的坦克上,浪费了!!看现在的样子估计上盖合不上吧!!一个底盘跑来跑去多难看呀,没有仿真度呀!个人意见。不过现在就当练练手也不错!

网友C:
另外问个问题,舵机电路调速效果好吗?我总觉得调速效果应该不是很理想,应该像开关效果,转,或不转。因为没有这样试过不敢下结论,lz能否告知?

网友:
舵机电路调速效果不好,不是比例的,是开关的,转,或不转

网友:
舵机电路输出电流太小,上130减速组会烧

网友:
有一种加了4只帖片三极管放大的舵机板电流大些,估计可以上130马达

网友:
小心已经烧了舵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问个问题,舵机电路调速效果好吗?我总觉得调速效果应该不是很理想,应该像开关效果,转,或不转。因为没有这样试过不敢下结论,lz能否告知?

大家这么关心这个问题啊,现明确答复:
效果非常好,是比例遥控,与普通的双向有刷电调一样,没有任何差别,只不过是微型的。
大家可以亲自验证。
测试带动130减速电机也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我改造减速箱的时候,外壳压得太紧,有点转动不灵活了。
专此汇报,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车我也有啊,走的时候送给师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这么关心这个问题啊,现明确答复:
效果非常好,是比例遥控,与普通的双向有刷电调一样,没有任何差别,只不过是微型的。
大家可以亲自验证。
测试带动130减速电机也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 ...

里面的:只不过是微型的。具体是啥意思?调整幅度是微型的?还是体积是微型的?能否再明确一下?

网友:
其实是舵机电路带不大动131电机,才出现了可以微幅比例的确效果.

网友D:
 看來嚴重超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來嚴重超載!

小心110罚你钱!!

楼主:
大家还是关心舵机电路的问题啊

大家还是关心舵机电路的问题啊
其实上面已经讲的很清楚了,就是一个微型的双向有刷电调,与普通电调在功能方面没有任何差别 如果说有差别,那只能是:
1、体积小,能够提供的功率小,不敢通过太大的电流,因此叫做微型。
2、刹车那些车用有刷电调的功能没有。
3、多了电位器这个累赘,不过不影响使用,有时间的可以改成两个等值电阻即可。

在比例遥控方面,确实非常听话,不是因为带不动130电机才出现的效果 接收机出来的电压大约有4V,已经实际测量,电机的扭距也很大,用手根本抓不住输出轴。
因为我用的是9克塑料舵机,如果有朋友有条件,最好用金属的大力舵机来制作(最好找那种齿轮已经报废的),这样估计可以通过较大的电流。

大家还有不明白,或者觉得不是比例遥控的,到我家来看就可以了,管一顿康师傅方便面

网友:
楼主的ZDF买贵了,15-18左右能能买到,还不是大减价地。 改得的确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一種加了4只帖片三極管放大的舵機板電流大些,估計可以上130馬達

有無圖可以給小弟參考參考
因為小弟也想改做一台,,,
但對電子零件不是太熟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無圖可以給小弟參考參考
因為小弟也想改做一台,,,
但對電子零件不是太熟識....

多拆几种舵机就知道了

网友:
38g的标准舵机上就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这么关心这个问题啊,现明确答复:

效果非常好,是比例遥控,与普通的双向有刷电调一样,没有任何差别,只不过是微型的。

大家可以亲自验证。

测试带动130减速电机也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 ...

楼主:
最新测试结果

今天周末,抽空20分钟,分析了坦克不动的原因,结论是:单纯的5V接收机电源,又要给接收机供电,又要给两个舵机电路供电,无法带动2个130减速电机组,一个就可以勉强带起来。

没有办法,只好装上一侧的履带,先跑一下,虽然是独轮坦克,能看到动起来,也高兴一下先。用数码相机摄像的,效果不怎么好。

视频地址:

http://www.56.com/u53/v_MTgzNzYyOTA.html

刚刚上传的,可能还要审核一下。

电力太弱了,基本上要推到60%的油门才动,看不出什么比例的效果,空载运行就还可以看到很好的比例效果。

没有办法,还是要搞电调,这两天在网上收了2个电调,准备用来玩车。其中一个rush18小卡的电调,挺不错,体积小,双向,带刹车。可惜只有一个,看看有没有玩车的朋友路过,再转让一个给我。据说这种rush18小卡,很多车友买来以后,都会升级轴承、电调、电机什么的,应该很好收到。50块钱包邮,不知有没有朋友肯转让啊。

就是这种电调:

网友:
费这么大的功夫,没必要的,这个坦克模型的履带,放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断掉

楼主:
那怎么办?我今晚就用油浸的方法,先把履带保存好,不知道花生油行不行?

网友:
要加4个功放管,再把驱动电源单独接出才能带得动大负载。

楼主:
做个广告啊:

手头有一架恒龙的虎1式坦克,出售一些原装的拆机配件,因为近期准备升级,相关的电子元件和金属配件都购买齐全了。欢迎大家选购,价格可以商量。
将军级别以上的老大可以先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今天又买了个1:35的

今天上街,又买了个小号手1:35的98式坦克,准备改造成电动双流的。看上这个坦克,主要是米不多,买不起田宫的。
另外,这个坦克本身带一个双电机的波箱,很容易改造成双流,不用另外制作波箱,而且轮子的摆臂改良过了,是独立的,以前的96式还是一体化粘死的。另外还有一些金属网什么的,让人感觉挺精致。
看看图哈:

包装盒子上写着双电机驱动。

从车身可以看出摆臂是独立的,注意,今天还看过小号手的96式,不是摆臂独立的。

还有这个双电机,2套完全一致的电机和减速齿轮,只要把输出轴从中间断开,就很容易做成电动双流了。

家里还有个恒龙1:16一直在角落里呆着,很早就想改造成油动的,就是变速箱的问题啊,太难了。

网友:
你用的驱动130电机的舵机是把舵机里面的原电机拆掉了吗?还是直接从舵机电机上引出了电线给130电机供电?把原来舵机上的电机拆掉后再接出线来给130电机供电应该电力强一些,找38G的车用舵机做吧,我恒龙上的炮塔转动控制就是这样改的,如果还不行就再收2个一样的电调,RUSH的电调不太好单买吧.不过你应该把电池做成品字形放5节一起或者双排6节一起供电因为车用电调一般都是7.2V及以上的而就算用舵机的话7.2V的电力也要比4.8V强的多,在我印象里好象舵机提供的电力不是比例的,因为舵机角度的位置是靠滑变电位器控制的而不是供电的大小,我拆的都是车用标准舵机,不知道LZ用的9G舵机是不是一样,希望LZ早日做成

网友C:
把功夫放到1:16的虎上呀,不比小坦克爽?!

楼主:
我一直都想改造恒龙虎啊

引用 网友C:
把功夫放到1:16的虎上呀,不比小坦克爽?!

我也想啊,但是只想改成油动的,用车用的15级发动机,发动机、油箱、排气管、离合器都买好了,就是双流变速箱的问题解决不了啊。看了sy6831和外国佬的变速箱,收集了大量图纸和图片了,就是加工不出来啊,这么多的齿轮、伞齿,都要CNC加工,还有箱体的制作,单做一套的话,至少要2000大洋才行,可能都不够呢。

恒龙虎本来就是电动的了,只是少个比例遥控,再改电动的没有意思,要改就改油动的,而且散热的问题,我可以用风冷,排烟的问题,单位就有现成的不锈钢软管可以使用。就是双流变速箱难办啊。

来5imx一年多,感觉最难DIY的几样东西排序如下:
1、金属油动坦克
2、450电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啊,但是只想改成油动的,用车用的15级发动机,发动机、油箱、排气管、离合器都买好了,就是双流变速箱的问题解决不了啊。看了sy6831和外国佬的变速箱,收集了大量图纸和图片了,就是加工不出来啊, ...

个人认为恒龙的坦克改油动的不太现实,因为塑料底盘的强度太低了!除非先加强到金属底盘的强度。不过还是佩服你的想法,呵呵。我现在精力都放声光电路上了。我想比例遥控加上声光配合应该挺爽的。现在我的虎行走性能非常好,一直想上个视频,可就是传不上去,唉。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款坦克的动力输出部分有一个缺点:最后一级齿轮是“大”转“小”,导致输出转矩变小。
解决方法:找一对四驱车的“大”齿轮,与最后一级齿轮对调,令最后一级齿轮是“小”转“大”,(“齿轮箱”要在适当的位置锯一个缺口以方便安装“大齿轮”)。
另:1:35坦克的车内空间很小,“车体”只能够安装动力部分和动力电池。接收和电调只有想办法安装到炮塔内。

楼主:
今天电调到货了

呵呵,今天早上心情好,因为网上购买的rush18小电调到货了,双向30A的,体积小,全新。50元包邮从汕头的黄先生那购买,看起来不错,只是没有电机和电源接线,自己焊接上去,测试一下,功能不错,跟原来收的那个二手电调一样。

谢谢42楼提醒空间的问题,刚才试着把所有零件放进去,都合适,空间还是挺宽裕的。偶用的是4个锂聚物电芯,3.7V,单片容量800mah,2串2并后,可以得到7.2V容量为1600mah的电池,恒龙的大坦克是1700mah的,这下这个小坦克应该可以跑半小时以上了,呵呵。

看看图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今天早上心情好,因为网上购买的rush18小电调到货了,双向30A的,体积小,全新。50元包邮从汕头的黄先生那购买,看起来不错,只是没有电机和电源接线,自己焊接上去,测试一下,功能不错,跟原来收的那个 ...

不搞電調,用2個大舵機,斷開電位器,連齒輪一起塞到底盤裡直接驅動可以嗎?

网友:
学习了,我也买了个小玩具坦克准备自己改,好玩!

网友:
哈哈,我也用1/35的坦克静态模型改装过遥控的,用的是田宫的虎王,配上威龙的拼接履带(钻孔实在恐怖啊),小号手98式坦克的电机组以及奥迪雷速登的遥控器;这个虎王坦克可以中心转向哦!现在正在做威龙的虎王坦克,准备改造成活动悬挂的

网友:
 關注呀!

進度怎樣?

引用 楼主:
今天上街,又买了个小号手1:35的98式坦克,准备改造成电动双流的。...... ...

网友:
兄弟你用双电调是不是反其中一个电调的供电线给断了.

网友:
我比较想看你齿轮箱是怎么做的.里面的图发几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今天早上心情好,因为网上购买的rush18小电调到货了,双向30A的,体积小,全新。50元包邮从汕头的黄先生那购买,看起来不错,只是没有电机和电源接线,自己焊接上去,测试一下,功能不错,跟原来收的那个 ...

兄弟,你的电调再那买的?我也想买两个.

楼主:
童心大发,先改装一下玩具小车。

网友H:
哈哈,我也改了个1:35的装甲战车玩,可惜不是比例的。而且只是个底盘,上面不好装上。。。。。。。
其实小坦克有小坦克的快乐!
期待楼主的比例小坦克!!

网友:
好巨型的电池哇~~~~

 看来是违章超载!

引用 楼主:
童心大发,先改装一下玩具小车。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我也改了个1:35的装甲战车玩........

上图呀!

网友(2007-12-11):
 楼主的变速箱那搞的能帮忙搞2个吗?

网友:
我早有改辆1:35的冲动但苦于没有技术支援~(遥控方面)
齿轮组,弹簧线(改活动悬挂),金属履带,锂电都能找到,TAOBAO上都有~
不知有同好么~

网友:
哈哈! 我也改了一辆1:35的.
自制齿轮箱,  弹性悬挂,  水陆两栖的AAV7.
现在在公司,  晚上回家上图.

网友:
看了楼主的改造,也很想试试。
请问楼主,搞一个遥控的需要哪些设备,网上那里可以买到,价格便宜的,贵的玩不起。要求不高,搞一个可以前进后退转向的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I:
舵机电路真能用作调速?不明白 能细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