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问浆的规格如何理解~~

楼主(2007-09-02):
想问一下浆的尺寸那些数字什么意思啊。比如9070。我只知道9是代表9寸浆。那其他数字分别啥意思呢??谢谢拉!

网友A:
前两位表示桨的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位表示桨的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恩  :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桨的命名约定是: 前2位表示桨的直径, 后两位表式螺距.

如:
4530 表示, 桨的直径 4.5英寸, 螺距 3英寸.
5030 表示, 桨的直径 5.0英寸, 螺距 3英寸.
7035 表示, 桨的直径 7英寸, 螺距 3.5英寸.
8060 表示, 桨的直径 8英寸, 螺距 6英寸.
9047 表示, 桨的直径 9英寸, 螺距 4.7英寸.
0947 表示, 桨的直径 9英寸, 螺距 4.7英寸.(与 9047 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1047 表示, 桨的直径 10英寸, 螺距 4.7英寸.(这里数量级变啦)
1060 表示, 桨的直径 10英寸, 螺距 6英寸.
1147 表示, 桨的直径 11英寸, 螺距 4.7英寸.

楼主:
那么是不是螺距越大推力也越大, CESSNA180电动 2208 1200KV电机+2200豪安15C 3S锂聚电池配什么规格的浆比较合适呢?

网友:
总的来说:大约螺旋桨的拉力与直径的立方成正比,与螺距成正比,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

网友:
在本网站上查找:“螺旋桨拉力计算器”计算的数值是近似值。

网友:
螺距上指浆在静态滑动轴上旋转一周前进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