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怎么也调不好,求助

楼主(2007-09-02):
无论怎么调连杆也无法调到无双桨,而且随油门变化双桨也时大时小,那个配件出了问题,有哪些可能?高手来指点下。。。。。

网友:
看球头,和球头扣是否有松动,还有大浆夹是否太松

网友:
旋翼头系统如有变形调怎会有麻烦,

网友:
看虚位~ 看日子框里的连臂 十字盘 是否三点一线~

网友:
看看横轴弯曲没有!

网友:
桨的平衡调调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估计桨的问题较大!
我一般调桨步骤,1,是配桨,2是桨距,3是连杆,再无法解决就只有换桨了

网友:
我之前也有过,高速双桨,速度越快双桨越大,我把旋翼头的球头扣跟球头全部换了,就好了

网友:
步骤不少,自己选择最适合的方法调整!

楼主:
飞机是新的,球头应该没有问题,不过就是自己换了大桨夹里的轴承,有一个桨夹轴承装进去比较松了,用胶粘了才搞定,估计浆夹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机是新的,球头应该没有问题,不过就是自己换了大桨夹里的轴承,有一个桨夹轴承装进去比较松了,用胶粘了才搞定,估计浆夹有问题了。。。。。

450我的体会就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有的时候感觉也就0点几毫米的误差,就导致飞机总是调整不好。不过我也不会调,实在不行,我就找高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我的体会就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有的时候感觉也就0点几毫米的误差,就导致飞机总是调整不好。不过我也不会调,实在不行,我就找高手去。:)

网友B:
双就双呗 不飞暴力就行

网友:
如果是调不到,可能是日字框的点动松或横轴有点弯

网友:
个人经验认为双桨调不好可能原因:1、大桨夹与大浆间隙大,太松了;2、桨夹球头有松动;3、球头或球头扣变型间隙过大,有虚位,4、两个大桨未做动、静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就双呗 不飞暴力就行

高手观点就是不一样

网友C:
同病相怜啊

网友:
换大桨试试看

网友D:
这样的问题也遇到过
看看平衡翼固定座有没有松动

网友E:
我这几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低速无双桨,只要油门过中间就会出现双桨,问题找到了,就是大桨夹上的球头在螺丝上来回动造成的,结果螺丝还被拧滑丝了,我就用钳子掰,结果螺丝断在里面了。。。。没办法,敲也敲不出来,费了。。。只有重新买大桨夹。。

网友F:
一般地考虑以下部分:大桨配平、球头及扣、横轴,必要时检查横轴减震胶圈。

网友F:
一般检查:大桨配平、球头及扣、横轴及减震胶圈。

网友G:
影响螺距的球头与扣可能有间隙过大的现象.
之前我也遇到此类问题,发现其中一B扣的间隙过大,换掉扣就好了.不知LZ 是不是一样.

网友H:
这样的问题还是普遍的,记得我的一个金属混臂的轴承松了一点,间隙只有一点点,螺距一样就是双浆,必须2浆差距1-2度还能调好,而且和你一样
底速没有问题,高速才有,我感觉还是各各连接件的间隙关系大,还是好好检查下,这样的问题关联很多,还是要自己慢慢检查下

网友I:
请千万不要忽略:
副翼框.

网友J:
副翼框里的混控摇臂和平衡杆固定座要检查一下,平衡杆固定座和T头有一个轴承,混控摇臂和平衡杆固定座之间也有一个轴承。这两个轴承的固定螺丝松了以后直接会影响大桨的螺距,我出现过一次这种情况。当然你也要检查大桨是否平衡,副翼杆是否弯曲,横轴是否弯曲这些基本的。

网友J:
你把副翼杆固定住,然后用手分别转动两个桨,看两个桨的虚位是否差别过大。这是一个检查的好办法,可以找出影响大桨螺距的一系列静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