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连杆怎么拧

楼主(2007-09-02):
刚到了架GL450S的,有双桨,请问大家连杆是怎么拧的,脱螺丝下来拧,还是直接把球头掰下后拧,还是有其他方法,脱螺丝好像不方便,脱球头又怕把间隙搞大了.....纯新手问题,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A:
先是脱下来拧,后来觉得脱下来不爽,就直接掰开拧了。------------------实践证明,要爽,掰开这一招是要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是脱下来拧,后来觉得脱下来不爽,就直接掰开拧了。------------------实践证明,要爽,掰开这一招是要会的

网友:
把连杆扳下来拧,我的球头螺丝上螺丝胶的,上次就是球头螺丝松了导致事故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弄个球头钳卸掉球头

这样会更好...这是专业的做法....

网友:
拿下来拧!不会拧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