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铣刀

楼主(2007-09-02):
怎么就直接塞进去了。

网友A:
传说中的四轴雕刻机

网友B:
是不是雕刻刀啊?

网友C:
是四维CNC铣床,铣刀是立铣刀吧,整体合金?钨钢?铣刀与雕刻刀没有很严格的区分。

网友D:
不是直接塞进去的 在主轴孔里面有个夹头 应该也是自制的

楼主:
有道理,是不是还要拉紧

网友E:
就是普通立铣刀吧,看样子象2mm那种。

网友F:
索头,拉紧,
用的是约30度雕刻刀,不然字母H的角头不能刻出小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