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JR软天线的问题

楼主(2007-09-02):
今天到手了一根JR的软天线,不知如何安装:loveliness: ,请DX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硬的旋出来软的旋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的旋出来软的旋进去

软的不好进,要接一段加长的硬杆。

楼主:
有一个弹力垫圈不知放在哪?在硬的还是在软的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弹力垫圈不知放在哪?在硬的还是在软的底下?

放在硬和軟的中間。

网友:
软天线是爽

网友:
换天线,顺道看看控里面!

网友:
装上延长杆和附送的弹簧垫片:

网友:
  任务完成!

网友:
多少钱?挺方便的

网友:
軟天線兩百多,加長桿幾十。

网友B:
不会忘了拔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忘了拔天线

 正解!

网友C:
呵呵,还是养成开机前先拔天线的习惯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还是养成开机前先拔天线的习惯为好。

還有關機後要收天線,否則一個不小心.......

网友(2007-10-13):
今天测了一下这个软天线。

不出所料,在40Mhz上是不谐振的!

网友D:
真正谐振的频率在50.4Mhz左右。

(估计是控为了用拉杆天线,发射末级输出的地方加了匹配线路,所以单测软天线不能作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正谐振的频率在50.4Mhz左右。

(估计是控为了用拉杆天线,发射末级输出的地方加了匹配线路,所以单测软天线不能作准。)

 测一下拉杆天线在50.4Mhz的情况,明显比软天线差。

网友D:
再用自制的场强表比较一下:

拉杆天线是 1格(上图)

软天线是 2.5格(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用自制的场强表比较一下:

拉杆天线是 1格(上图)

软天线是 2.5格(下图)

拉杆天线是 1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用自制的场强表比较一下:

拉杆天线是 1格(上图)

软天线是 2.5格(下图)

软天线是 2.5格

网友E:
用场强仪测试的结果说明软天线比硬天线发射功率大么?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场强仪测试的结果说明软天线比硬天线发射功率大么?不懂

同一台控,功率没变。

可以理解为软天线幅射出来的电波强度较大。

网友:
哦,好东西,准备入手一根,5irc上有一个卖futaba   jr软天线的,才130多元,不知道性能好不好...软天线用完就得取下来吗?要是这样的话 还是不方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软天线用完就得取下来吗?要是这样的话 还是不方便呀

用完沒取下來,是連控帶天線塞到包裡,打開包時天線會彈回原樣。

网友:
软天线不方便携带啊

网友D:
 就是玩模拟器时会很烦人!

网友G(2007-11-17):
引用 网友D:
 就是玩模拟器时会很烦人!

请问: 如果要拆软天线,是否一定得先打开控的后盖?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 如果要拆软天线,是否一定得先打开控的后盖?

可以把天线旋下来,不用打开後盖的。

第一次安装时,如果把加长杆和软天线旋紧,再插进控里,就不用打开後盖。

我是把加长杆和控旋紧,所以才要拆後盖。

网友:
谢谢中校的详细解答.

网友H:
A24这位大大能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再做一套T9的测试报告啊看了好多的拉距测试好象都不太有说服力啊,看了你的贴这才叫有说服力.

网友:
买了一个软天线, 用起来超爽.

网友:
引用 网友H:
A24这位大大能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再做一套T9的测试报告啊看了好多的拉距测试好象都不太有说服力啊,看了你的贴这才叫有说服力.

 谁送我一个天9呢?

网友I(2007-12-17):
.. 我买的原装软天线怎么就一根天线,没有里面那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 我买的原装软天线怎么就一根天线,没有里面那結啊

裡面的加長桿是另外購買的,沒有不行呀!

楼主:
没想到这个帖子让A24同志搞得呢长!俺的软天线是硬杆+软天线+弹力垫圈一套的,才2百多,现在用的满舒服!

网友:
YONG 用过了 感觉不撮

网友(2008-01-22):
3810时就用,现在换了9X2还再用,用惯软的了,感觉比拉杆的好。

网友:
还是觉得3810 酷!

网友(2008-11-19):
个人感觉,真难看,还是拉杆美观

网友:
我也在用,又好看又方便,我是每次拆下天线放在箱子里的,玩模拟时更爽了,没有天线。

网友:
有没有兄弟尝试过这个东西12FGH能不能用。。在家飞SRB ..原装天长太碍事了。。。室外飞2.4G倒无所谓。。操。反着来。。。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