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综合版人气问问飞450电直大家都用什么电池寿命比较长

楼主(2007-09-02):
好象也就呀拖原装(贵 )或者HIMODEL的电池比较耐用了吧,STAMAX的不知道如何(我没用过),SKYSPEED的好象只有12C,飞KING II 还好,450的就勉强了。各位还有什么好介绍不。以前我用的先锋里电不错(本人用了100多循环还能飞几分钟),但先锋都是10来C的。还有EMAX??北京老王牌电池??牌子实在太多了,不知道该用哪个

论坛托太多,是托的就请安静,谢谢! 还有那些杂牌的也别推荐了,我也交了不少学费的,有一定判断能力。

新进了台WING,想问问各位飞450级别的模友,哪个牌子电池耐用,谢谢!

网友:
 支持WING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用SKYSPEED的15C和18C的

网友:
关键是不要让锂电过充过放就能保证寿命,我现在飞450航线,每次严格控制在5分以内。

网友A:
LZ 如果想要性能与价格不成比例的话,那么试试我的花牌!
低价格,高质量.
如果你相信品牌,也愿意多花钱.那么就不用再找什么电池了!直接买最贵的吧!

网友:
关键在于怎么用,控制时间很重要,我都买了计时器放在遥控器上

网友:
我用加拿大锰锂电! 寿命在测试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 如果想要性能与价格不成比例的话,那么试试我的花牌!
低价格,高质量.
如果你相信品牌,也愿意多花钱.那么就不用再找什么电池了!直接买最贵的吧!

请问什么牌子的算是品牌?什么牌子的最贵?

网友:
200 左右的电池你去找吧; 总体来说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无所谓哪种电池比较耐用的,最主要还是要保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牌子的算是品牌?什么牌子的最贵?

大家都在买的,知道的人比较多的就叫品牌!
在同档次里,卖的最贵的那个牌子,就是叫最贵的牌子!
 够明白了吧!!

网友C:
电池要用30次以后才敢说好还是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要用30次以后才敢说好还是不好

这句话我觉得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