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电调的3根线和电机的3根线应该怎么连接

楼主(2007-09-03):
无刷电机的3根线和电调的3根线怎么接??有顺序吗?还是随便怎么接都可以.请赐教

网友A:
就是一对一的接,没有顺序,你要是觉得转动方向反了就把其中的两个头对调一下

网友B:
随便接,若转向反了,对调任意两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对一的接,没有顺序,你要是觉得转动方向反了就把其中的两个头对调一下

楼上正解

网友C:
随便接 接到正常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随便接 接到正常为止

网友:
记得先把电机和电调、电调和接收机之间所有的线都接好了,在发射机已经打开、油门处于最低点的情况下,最后接电池和电调之间的动力线!!

发现电机反转,需要改接线时,一定要先断开电池和电调之间的动力线!

楼主:
谢谢个位...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接,若转向反了,对调任意两条线。

网友:
重复楼上的所有回答一次

网友:
B哥,你不会又给人家下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