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天地飞9通控控制LAMA?是不是换个晶振就可以了 ...
请问如何用天地飞9通控控制LAMA?是不是换个晶振就可以了?

楼主(2007-09-03):
我想把LAMA的晶振换到LAMA上但是没反应.请赐教.

网友A:
 首先你要搞清楚你所使用的LAMA的接收机是否能被天地飞兼容,我不用天地飞所以我不知道,其次,如果兼容,在看你所使用的LAMA的接收机是多少频段的,这个要和你所使用的天地飞频段相同,接下来就是你所说的晶体了,然后在你的天地飞和LAMA接收机两者上分别插上都兼容的相同频段相同频率的晶体就OK了

网友B:
LZ想的太简单啦

网友C:
没什么补充的了

网友D:
同频段晶体,天9设为ppm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E:
关键是LAMA的混控天九支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