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散热片=咖啡&伴侣

楼主(2007-09-03):
昨天换了一种更轻的,铝制材料的闪存散热片,锯小了点尺寸和马达匹配,试飞几块电后,感觉
1..重量是加重了,大概8克-10克,时间却多飞了2分钟
2..温度和不加散热片一样马达芯达到70度,铁皮60度,测散热片温度一样是60度,但散热很快,一下子就退到47度..
加散热片后并没有把温度降下来,只是帮助把热散得快些....小小散热片靠螺旋桨的风吹效果还是不好,
我测了马达达到70度就不会再升,散热效果始终没达到温温或不烫手的效果,请大家指教!!

网友:
“加散热片后并没有把温度降下来,只是帮助把热散得快些....小小散热片靠螺旋桨的风吹效果还是不好”
偶还用了专用的180散热片,也是这样

网友:
有刷电机就这样了

网友:
我的电机没有加散热片,原来用易拉罐做了个。感觉没多大作用,最后还是拆了,等去电脑市场上刨刨,找不找得到合适的散热片~

楼主:
我找到两种,一种纯铜的,较贵4元一小小个,不用裁锯贴在马达上还小一点,不过好有分量,纯铜,一个最少有十几克..贴上后巨烫手....
另一种铝合金材料,贴显存或内存块的,很轻,1元5一个,给180尺寸刚刚好,130上面有散热口嘛,比180也矮一节,锯成两块,贴左右刚好!!
有一次测量发现少了10度,好开心,谁知道是给旁边的控干扰了.... 如果马达能不达到70度,估计还能省下很多功耗!

网友:
用着外转的,加了片在底座,不见有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两种,一种纯铜的,较贵4元一小小个,不用裁锯贴在马达上还小一点,不过好有分量,纯铜,一个最少有十几克..贴上后巨烫手....
另一种铝合金材料,贴显存或内存块的,很轻,1元5一个,给180尺寸刚刚好,130上面有散热 ...

我现在的目标是:1.买个可以测温的东东。2. 找合适的散热片

网友A:
总是感觉被动散热的效果不怎么好!虽然电脑里面的显卡有很多是被动散热的,但主要部分CPU采用的还是风扇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是感觉被动散热的效果不怎么好!虽然电脑里面的显卡有很多是被动散热的,但主要部分CPU采用的还是风扇散热!

LAMA其实加上散热片以后也是主动散热的,没看到电机顶上两大个风扇在不停的扇么?

网友:
我在中关村买的显卡颗粒的散热片,挺合适的,一个马达能贴4个,感觉不错。

网友:
现在我这里室温只有20°,LAMA不加散热片飞下来感觉也不太烫。因为我现在是裸飞嘛~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样的~!

但是效果还是一般~!可能是V4包得太紧了~!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