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乐科 LAMA5 只能单方向转 问题找到了

楼主(2007-09-03):
我的科乐科 LAMA5 不管是 左还是右打舵 都向左转 只是转的速度不同  在一阵 替换后 我终于找到了 原因

具体操作方法为:

我有一个 3通道的 LAMA   把接收 换到这个LAMA  上 发现 左右转向 正常 说明接收 发射没问题 问题在飞机上!

以为是桨有问题 对换后 问题依旧

最后想到是 电机  但苦于没有电机 就把 原LAMA 5 的两个电机 的齿轮 上下换位 (要把齿轮倒装 不然有个台装不下)

装机后 发现 上螺旋桨 力量加强 下螺旋桨力量下降 飞机可以左右转向 但没有原来飞的高了

故障基本确定为 原来的上螺旋桨 电机功率不足 (具体什么原因功率不足 不知道)

检查电机 发现 碳刷 还有 1MM 左右应该够用 与换向器之间结合力度也可以

转动电机 很顺滑  无卡 磨的感觉 电机轴也非常直

这样的电机功率不足了 不知道大家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单品质量不良,偶也有一个同样问题的马达

网友:
空载电流极大,是正常马达的3倍

网友:
二话不说,马上让他下课

网友:
应该是退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