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来提问,问题绝对菜!

楼主(2007-09-03):
请问接收机的供电是否是通过电调供电,电调是否永远都是1通道,包括不同牌子的接收,要是飞油机就没电调,那是否直接往1通道供电吗,还是任意同道都可以供电。那个朋友有天6A的电子说明书可以给一份吗?谢谢shuchengyang@126.com

网友A:
天6A的任意通道都可以受电 你拆开接收,看下就知道了 说明书说的太简洁了,上面没有这些
接收机供电一般是通过电调供电 油机的单独供电:loveliness:

网友B:
六个通道都可以供电,中间是+5伏,边上是负极,最里面的是信号。要飞油机就用4个1.2V的电池供电就行了。

网友C:
没得天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