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么装?

楼主(2007-09-03):
请问大家图中的拉杆这样装行嘛,自己装的时候参照网上图片试着弄的,不知道什么地方用多长的丝杆?

网友A:
拉杆长度不对!!!!
告诉你几个参数:自上而下
1)最上面的2个短的拉杆长度(总长,也就是头到头):25--26毫米
2)中间的2组:长的*(到十字盘)49毫米 短的(日字框)27--28

网友B:
拉杆可参考说明书
这个书上很清楚
而且环上标了字母,按图操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