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浆物有所值!

楼主(2007-09-03):
亚拓450SE原配的325 CARBON 碳纤浆,炸了4次都没事 。如果是木浆早要换4支了。看来浆贵一点,也合算啊。不知道这种原装浆另买是多少钱一副的?

网友:
不是碳纤浆吧,是ABS塑料浆中间有碳棍加强地

网友:
对呀,我也觉得亚托有点忽悠,白色那副好像还轻点。

网友:
黑的那个当练习非常好,飞机特别稳当

网友:
CARBON 和CARBON FIBER是有区别地.......
碳桨硬度高重量重,适合普通模式,但不适合3D

网友:
黑色的是碳塑桨,用来做练习用的,重量较重,飞行起来的感觉较柔和,木浆重量比较轻,飞行起来比较硬,可以倒飞,不过不能用来做3d飞行,亚托真正的碳纤桨非常轻。

网友:
关键看怎么炸了,木浆也有炸不坏的时候,就算金属的也有炸坏的时候。:)

网友:
碳纤的不论是不是亚拓的原装桨感觉都很贵!

网友:
不是贵,是超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450SE原配的325 CARBON 碳纤浆,炸了4次都没事 。如果是木浆早要换4支了。看来浆贵一点,也合算啊。不知道这种原装浆另买是多少钱一副的?

我用的也是亚拓原装碳纤桨,200多米呀,原来的木桨几乎每个月一付,碳桨飞了半年,最后啃到水泥台阶上了,裂了,不敢用了;
现在换成副厂的碳纤桨,前次炸机几次,修理了两次,桨一直好的,算算还是比木桨合算;
只是感觉碳纤稍重了些,油门基本到60才可以起来

网友:
呵呵,我的那副原配碳桨不是一般的垃圾,严重不匹配,重量轻的那支桨重心还靠外,重量重心都差得挺多,老手教我要配平得在其中一只桨上打孔灌锡,懒得弄一直箱底压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碳纤浆应该很轻吧,比木浆重吗?

网友:
  不是碳纤吧,碳纤很脆的

网友:
越说越糊涂了,倒底是碳什么来着的?倒是是什么重量来说的?倒底经不经炸来玩着的?

网友:
物有所值,有价钱才知道值不值啊..

炸几次不坏,不一定是高价浆的专利啊...
30-50之间的也有很多炸几次不坏的..和运气问题有关的,如果开3D对着铁栏杆砍,不坏的请上图看看,,,

现在的人说"糊语"越来越多.所以俺们越看越糊涂..都不知道谁和谁.
总之,一句话,谁的浆越便宜越韧我跟谁.

网友B:
我用ABS桨飞36#,炸机把旋翼头、主轴、机架都炸坏了,桨还是没事。
桨太坚固不一定是好事,新手用泡沫桨劈到自己脑壳都没事,顶多破皮,如果用副坚固耐用的劈脑壳上,当场人事不知

网友:
看来泡沫桨安全系数很高啊,,,,

325的泡沫桨那里有?够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ABS桨飞36#,炸机把旋翼头、主轴、机架都炸坏了,桨还是没事。
桨太坚固不一定是好事,新手用泡沫桨劈到自己脑壳都没事,顶多破皮,如果用副坚固耐用的劈脑壳上,当场人事不知

新手不宜用ABS或其他非常坚固的桨, 这是我刚学的时候一个老鸟讲的, 毕竟安全第一; 即使是练习用的ABS桨砍到人也够受的, 我就被ABS桨砍到腿, 所以感觉新手用木桨就好了, 这样安全些; 泡沫桨没用过-----确实不知道亚拓有泡沫桨;

网友:
波纤就好

网友:
原装的那副木浆很好,实心的,磨了几次一点事都没,要是填充的早开了

说错了,是木浆

网友C:
桨不要太硬也不要太软,着地就断的碳纤最好,桨不断下面的东西就倒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桨不要太硬也不要太软,着地就断的碳纤最好,桨不断下面的东西就倒霉了

经验太多了,,,

支持泡摸奖

网友:
37#机有泡沫桨,不知道能不能用在450SE上面?

网友:
泡沫桨也不比木桨便宜多少。

网友:
碳浆不耐炸的,碳就是跟机身材料的碳一样,不耐炸,但是比木浆轻,油门反应比木浆灵敏,价格嘛

一般来说木的就够了

楼主:
碳塑浆最耐炸,金刚不坏,不过金属件有可能会连累。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