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为什么会发音?里面有蜂鸣器?

楼主(2007-09-03):
一直以为是电调里有蜂鸣器

网友A:
没有的,电圈通电讯号,就可以发声。与扬声器是一样的原理

网友B:
哦,我以前也以为是电调发声呢

网友C:
电调发出脉冲信号到电机上,电机振动产生声音的。在电机发声时用手触摸电机会感觉到振动。

网友D:
我还一直以为是电调发声音呢!

楼主:
这个设计很有意思,电机和普通扬声器要发出同样频率的声音,信号频率是否相同

网友E:
嗬嗬,楼上的哥们问得有意思啊!同样频率的声音,频率当然相同啊!

楼主:
不知道会不会存在多次谐振的问题,所以有此一虑,楼上见笑了

网友E:
嗬嗬,没那么复杂,单片机就是输出了一串脉冲给电机的一相或者两相。
电机叫的时候如果你用手轻轻转动电机,会发现音量有明显的变化。

网友F:
反不要高保真,就用8位单片机一阵乱叫就行了。这个声音在模型面可能有意思,真的在别的地方听到你会想砍人!  跟卖鼠药的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兄弟,学了不少东西,这几天被无规律失控的问题搞得焦头烂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