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悬翼头的缺点是什么???

楼主(2007-09-03):
借用的图片,LAMA的悬翼头结构,十字盘直拉大桨
我想做个小电直,看来看去这个结构最简单,最不容易产生故障,虽然希拉贝尔很熟,但也说不出如果4通不带变距的电直直接使用这样的悬翼头飞行,缺点在哪
因为我以前飞过4通普通的,十字盘多加了一对拉杆拉副翼杆,而副翼杆上拉杆直接拉主桨的,感觉就是太灵活缺乏稳定性了,也说不出个究竟缺陷是什么
大家聊聊,灌水的就免了,谢谢

楼主:
我自己觉得,似乎缺少副翼连接大桨后,没有轴向离心力,大桨很难绝对水平旋转,飞机会非常灵活,很难控制

网友A:
旋翼大了的话舵机拉不动. 舵机拉得动旋翼就得小到飞不起来 不开玩笑

网友B:
不知道啊

网友C:
打方向时,哪个十字盘外套很容易与内轴承脱开,看来是受力很大

网友D:
 怎么又搞小电直去了?

网友E:
lama的自稳定靠的是上旋翼头+平衡杆,上下两个旋翼头一起使用才能飞

网友F:
这种结构应该灵活性比较差吧!一般LAMA的B桨都是动作很迟缓的!

网友G:
   你的头罩好恐怖!!

网友H:
那个头罩是 蛇头.... 不过牙齿部分没有弄的太好...嘿嘿

楼主:
   不灵活问题不大,诶,没人回答,想死了.........

网友I:
不是不灵活,简直就是不动 随风飘气吧
没有副翼的4两拨千斤,斜盘受力很大,斜盘轴承也磨损快,
连接舵机的力臂就要加长 保护舵机,这样以来相当于舵机速度慢了,
如果给舵机变速解决力度问题,还得降低速度
总之一句话,就是太不灵活微风都怕  个人见解,欢迎板砖飞过来